請問不知明雙P3主機板和IC問題

楼主(2011-05-25):
今天買了一片雙P3 CPU的主機板.
如圖..看了老半天者不到型號..
有高人認識這一片的麻煩告之一下~

另外右下腳籃色圈圈有棵IC
型號是DM7407M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CHILD/DM7407M.html
第3和第4隻腳被翹高(即沒黏在板子)
板子上的第3和第4腳線路被短路黏在一起..
(相機和技術不好.照了幾次都很模糊.希望用文字敘述能看懂)
看起來不像是意外碰撞..

是原廠跳線的嗎?使用上有沒有問題呢??
還沒有過電試開機說..

晶片組是VIA KT133/686A 顯示S3 Savage4pro SCSI53c875

网友:
7407是當作緩衝器,可以說用來加大推動力道。(邏輯準位0或1不變)
短路在一起,表示不用緩衝器,直接通過。

這張板子都是紅的.....會不會是星星店的啊?

楼主:
這片原賣家說上周還可以開機...
現在到我手上都不過電(動一下也沒)..
量過所有電壓對地無短路..
ps-on也有4.44V
pw-sh也有3.29v
看樣子要花時間弄了...

楼主:
應該是少一片貼片電阻...
不知道誰有的能幫忙找一下...

右下腳電源監控LED燈號右邊算來第4棵的貼片電阻

网友:
7407可以理解成射极跟随器

网友:
除了星星店, 也有可能是 PC薯片店 的板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