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頻冷氣冷媒量的填充
火..

楼主(2011-05-25):
請問各位在維修分離式變頻冷氣時冷媒量都是如何灌的?

因變頻冷氣會隨著室內.外溫度的不同冷媒壓力,電流.頻率會隨著改變,以我所知很多人在灌的時候都是"用感覺的",會涼就好,往往造成電力的浪費,因冷媒量不足時基板會提高壓縮機的運轉頻率,來補足冷度不足的部份,雖然溫度會下降了,但電費也多付了不少!

以下的資料給各位做參考須先進入檢測模式OP1(定頻):

模式方法以遙控操作,同時壓下活氧鈕和一小時後關機鈕不放,打開遙控蓋子再拿一支筆壓下下方的重設鍵一下放開,然後放開活氧鈕和一小時後關機鈕,螢幕出現OP-1,再對著室內機押運轉鍵,待壓縮機運轉後即可灌冷媒(恢復時再押重設鍵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在維修分離式變頻冷氣時冷媒量都是如何灌的?

因變頻冷氣會隨著室內.外溫度的不同冷媒壓力,電流.頻 ...

變頻冷氣充填冷媒大多是洩光再定量充填,
若無管路故障在冷媒不足時有這廠牌數據參考真是太棒了,
又多了解一家了!

网友:
這個厲害,第一次看到ㄝ.....,不知道有沒有各廠牌變頻切換定頻運作的整理表

网友:
請問..待壓縮機運轉後灌冷媒...不就要用氣態灌??
R410冷媒不都要液態充填,是補充一些些時用氣態沒關係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壓縮機啟動後還是一樣用液態冷媒充填

网友B:
常常看到說R22的機器不能液態填充,說會損壞壓縮機閥門,R410的卻要求液態填充,卻沒有完美解釋的說法?說氣態充填會破壞冷媒成分,但是R410是共沸冷媒,兩種成分有著相似的沸點,為何會說破壞成分,那冷媒在銅管裡面運作不就也是破壞冷媒組成?
參考年達行的R410安裝資料卻又說氣態冷媒的洩漏不影響冷媒成分的組成,這又跟常找到的資訊不同。一般說法是說一有洩漏就要全部抽真空,定量充填。R410我真是猜不透你啊.....

沒屋頂借來的
冷媒低壓銅管好像會先經過一個氣液分離的空間,可以避免液態冷媒直接進入壓縮機,但似乎R22的就有這個裝置的樣子,如果兩者都有這裝置那又為何要強調R22不得液態充填?

最近在研究相關問題,望請老師們幫忙解惑,謝謝

网友:
謝謝tsao0427大
非常寶貴的資料~~~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有所受益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410是共沸冷媒--->是非共沸   因為它是由不同成分的冷媒混合而成的,彼此之間沒有融合的狀況,所以有不同的物理特性  所以必須要以液態定量充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410是共沸冷媒--->是非共沸   因為它是由不同成分的冷媒混合而成的,彼此之間沒有融合的 ...

剛查了一下的確是非共沸,而是近似共沸,謝謝老師的指教

R-32    -52度C
R-125  -48.5度C

不知道有沒有實驗室做冷媒成分變化對冷氣效率的引響?
關於洩漏後須重新抽真空定量填充這點業界真的也如此操作嗎?

忘記在哪看過一個表格有寫洩漏後對成分比例的影響,印象中一般的洩漏好像成分影響不大
--
氣液分離自問自答篇:
在手把手教你修空調中有一張儲液器的切面圖,在儲液器的下方有一個壓縮機油的回油吸口,我想如果有過量的冷媒進入儲液器也是會造成從吸油口進入的液擊,R-410a的機器不知道如何設計儲液器避免液擊?
--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這資料對我來說很寶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問自答---先請問您  儲液器周圍的溫度大約是多少,冷媒的蒸發溫度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儲液器在壓縮機旁,應該粉熱才是....,不過卻有不時有低壓氣態冷媒回流幫忙降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儲液器是冰的不是熱的,表面還會結水珠,甚至蒸發不完全還會結霜

网友:
冷煤蒸發溫度可由當時壓力對照冷煤壓焓圖得知,記得單位換算,高低壓錶上大部分使用Kg/cm^2要換成Bar
http://www.mistralassociates.com/ph/r22-ph.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常看到說R22的機器不能液態填充,說會損壞壓縮機閥門,R410的卻要求液態填充,卻沒有完美解釋的說法?說氣 ...

10幾年前~~我在高雄的時候...
在組裝冷凍櫃與冷凍庫...我們灌冷媒的方式都是液態.....

但不知道為何~~冷氣跟冰箱就是被要求只能氣態填充...

其實~~最主要的是~~液態填充~~氣化之後冷媒的比例會有點不一樣..
雖然灌液態比較快~~但也要看壓縮機的性質..
如果是大型的半密閉式...你用液態硬灌~~也不會怎麼樣~..
只怕冷媒量灌太多就是了..

网友:
非常寶貴的資料~~~謝謝tsao0427大

网友(2011-06-27):
資料寶貴
迷失了好久
今天剛找到回家的路就有這麼寶貴的資料
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太棒了, 但不知有沒有大金的.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网友:
真是太棒了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网友(2011-07-29):
你用液態硬灌~
一下灌太多..........那壓縮機可能會掛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想請問一下,一般分離式冷氣連接室內與室外機的冷媒銅管有不要少於3米的要求嗎?還是越短越好?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的,確實是不可少於3米,二個原因:
1.壓縮機將冷媒從高壓管送出液態冷媒後,經過冷媒銅管來到室內機內的蒸發器然後將室內熱空氣吸收之後變成氣態冷媒,從低壓管回流至壓縮機,如冷媒銅管過短將造成冷媒來不及蒸發成氣態就送入壓縮機內,會造成壓縮機液態壓縮,這樣壓縮機內的閥片是會破裂的,雖然進入壓縮機前有儲液器在負責儲存未氣化完成的液態冷媒,但一下子來太多的液態冷媒儲液器將來不及吸收
2.過短的冷媒銅管,將會把壓縮機的震動聲及冷媒流動聲傳導至室內側,造成室內側大聲,此時可在室外側將銅管繞1~2圈再進入室內將可得到緩衝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您的解說,這個問題我之前一直不大清楚,目前配置方式就像您說的銅管繞1~2圈的方式,因為室內與室外機真的蠻近的 ,謝謝

网友:
感謝實用資料分享

网友:
冷煤 與 冷凍油 是一樣的東西嗎?

不好意思, 這個領域 我是外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一樣,冷凍油是用來潤滑壓縮機用的

這就跟車子一樣,除了加汽油之外,還要加機油潤滑引擎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謝 賜教

但是...

冷凍油是用來潤滑壓縮機, 冷媒也在壓縮機內. 兩種 會混到?

大部份 不冷 都說 要加 冷媒

少有聽  要加 冷凍油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7zYPj5nwQ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F9NMDqw8QQ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QoT3lOTHO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IiLpnPUZNU

壓縮機就由馬達來帶特定動機構進行"空間容積變化",以達到壓縮氣體功能
冷凍油可以潤滑馬達與壓縮機構,並可以提升冷媒在銅管內的熱傳效果。

因為壓縮機設計的緣故,冷凍油不會直接參予冷媒流動循環
而是在潤滑機構同時極少部分的冷凍油會進入冷媒循環系統
而一般漏冷媒的同時,只有冷媒會大量流失(因為會汽化)
冷凍油僅流失少部分(跟著冷媒噴出,壓力低就噴不出來)
如果因為冷凍油質變侵蝕壓縮機時,換冷凍油也無法改善內部侵蝕的情形

順便推薦一個Blog
有很多工程實例,對於現場安裝作業人員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
這些資料之前研究冷氣時有看過的,資料有誤請前輩們多多指教!
不過最近找到不同領域的工作,也許這方面的資訊不會再吸收了.....
--

网友:
只能說愈科技的東西愈難搞定牠

网友(2011-09-09):
感謝大大分享資訊

先收下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