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2.5吋usb外接硬碟改給3.5吋硬碟用
火..

楼主(2011-05-25):
因為有多餘破的usb的外接盒,只好拿來利用,原本是想買sata的延長線,太貴又不好買,所就將就一點,自己改了。已經試過可以用了。
首先將板子拆下,接者將sata線剪斷,抽出7蕊線,並將sata的接頭連接起來,只要接2,3, 5,6這幾條,其他的都是地線可以不管。

版起來避免斷線就完成了。

版起來避免斷線就完成了。

网友:
XD....
這樣也行
I 服了 YOU..

网友A:
回复 楼主:

長時間使用不會供電不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長時間使用不會供電不足嗎

電源要外接,只是用usb轉sata的晶片,要另外買12v+5V的變壓器

网友B:
這樣不會 "鴨死" 到嗎?

网友:
圖片右邊的 [USB  焊上去的4條線]~ 感覺也用一下【熱熔膠】固定一下~會比較好!!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C:
.....這線...有在裝電腦的...一堆.....隨便也要的到吧....
何必這麼搞鋼...焊成這樣??

网友:
I 服了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線...有在裝電腦的...一堆.....隨便也要的到吧....
何必這麼搞鋼...焊成這樣?? ...

電腦的sata線是公對公,沒辦法接,一定要公對母的才能用,掏寶有,但買起來麻煩。公對母
得sata線一條150不含運,不便宜,所以便宜行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的sata線是公對公,沒辦法接,一定要公對母的才能用,掏寶有,但買起來麻煩。公對母
得sata線一條150 ...

....你可以自己延長SATA線阿....
這樣不是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usb的接線端的部份是公頭,跟sata線的接頭剛好相同,根本插不進去,所以要用母頭插,順興大你拿硬碟試試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usb的接線端的部份是公頭,跟sata線的接頭剛好相同,根本插不進去,所以要用母頭插 ...

是要用母頭插沒錯阿....
你這應該是裝在電腦主機內的吧...
以SATA介面來說...根本不用轉阿
除非你硬碟有多加了轉接板..才會這麼麻煩...
可以拍硬碟來看看嗎??
要不然~~這樣也只會是雞同鴨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當行動硬碟用的,給ktv的電視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不會 "鴨死" 到嗎?

我還活著!!!

网友:
挖~~我有點看無!!但要改這樣要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順大~樓主是要利用那個USB晶片改接3.5吋硬碟來當隨身碟用

不過樓主還要再去買一顆12V5V雙輸出變壓器可能會比買市面上USB轉接器還要貴
一組USB轉接器最便宜3~5百元 SATA 、2.5吋-3.5吋IDE都能用
好像不划算

网友:
最後的結果是要用3.5吋的硬碟當隨身碟嗎?也太大顆了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顆12V5V雙輸出變壓器早就有了,只是廢物利用一下,2.5的外接盒摔破了,也沒有多的2.5hd所以改裝一下,純娛樂效果。

网友:
發揮DIY的精神

网友:
厲害厲害!!這也行!維修總是創意無限阿

网友:
不知道如果沒有接地會不會有訊號干擾的問題...
佩服樓主DIY的精神~

网友:
DIY最省了 利害喔 給你推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