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n-vm ps/2鍵盤突然掛點(已完修)
火...

楼主(2011-05-25):
這片是我在用的...原本用得好好的...
昨天晚上想換IDE的hdd上去...
(原本常在換sata的hdd)
換完後..bios警告..抓不到keyboard...
我有關機換hdd呀..也沒有去碰到ps/2鍵盤...

拔掉電過了30秒後重開機..鍵盤LED燈有亮一下...
bios還是抓不到鍵盤...只好拆了它...

沒有排容...那只好對那2個排阻下手...
左邊紅色的472是鍵盤用的在機板上量..第1腳和第4腳是47.2k..第2.3腳都是46.9k
拆下來量都是47.2k
右邊籃色的220都是22歐姆
拆下來量都是22歐姆
看起來沒有壞掉說...
不過也是換掉再說..
圖片是已經換完的.
拔除電池clear BIOS後重開...

進BIOS可以用了...不過等了5秒左右...突然有低頻的鍵盤卡住的叫聲..
然後k/b又掛了...
ps/2 滑鼠倒是沒事...

重開還是一樣的狀況...只有好幾秒鐘就卡住咖咖叫...
ps/2 kb和mouse 5v對地阻值都是764

ps/2 mouse data 對地阻值是5.13k
ps/2 mouse clock 對地阻值是6.84k

ps/2 kb data 對地阻值是6.49k
ps/2 kb clock 對地阻值是5.03k

量DATA和CLOCK阻值會一直往上跳動...

請問高手還有可能是那些問題...

网友:
週邊應該還有保險絲或電感的元件吧?再仔細看看

楼主:
圖上的有圈起來的都有量測過是好的...
我以前也是只會換C151..
這種的我就不會了...

現在開機就pc喇叭亂叫...
BIOS出現keyboard interface error
看起來狀況越來越糟了...

ps/2滑鼠都還正常說....

网友:
會不會是...鍵盤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鍵盤是好的...有試過換過了...

現在只要插著鍵盤..開機就唱歌啦...
拔掉鍵盤才能去除這擾人的歌聲...

clear CMOS後現在鍵盤只能頂3秒就掛了...

网友:
電感就量看看是否有開路,或阻值異常~
smd電容就量兩端,一邊接地,一邊有阻值或無限大,或者追一下和鍵盤相連的電容直接先拆了也行

楼主:
開機就唱很難聽的歌真的很煩...
先把華邦的IO旁的SMD電容換掉...
如圖紅色圈圈:
我這片A8N-VM的MULTI-I/O晶片是華邦w83627
http://www.winbond-usa.com/produ ... C/W83627EHF_EHG.pdf

換好後..不叫了...近bios也正常了...
想說搞定收工了...

裝HDD進WINDOWS測試去~
結果MOUSE正常...動一下鍵盤...全死了...

楼主:
反正控制鍵盤的電容也沒幾棵...卯起來換了它吧~

最後那棵紅色圈起來的超小棵SMD電容換掉就一切攪定啦...
那棵真的很小...超難黏的...

華碩的主機板PS/2部份大致都長的一樣...
不信可以去翻翻(我手上939/775的PS/2部份線路機乎都長的一樣)

网友:
呵呵恭喜修復成功...^^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原來是那顆阿!!!我之前也有好幾塊板出現這問題!!!
滑鼠正常鍵盤!!咖咖咖叫!!
可惜那一批或因該被老師拿去回收了吧!!

网友:
對我來說是很好的經驗,恭喜完修。

网友:
果然是電容搞怪,恭喜完修

网友B:
怎麼小顆的貼片電容怎麼換上去的
還是該處的貼片電容值是多少?

恭喜完修...

网友:
好詭異
如果那顆拔掉不換上去會不會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小顆的貼片電容怎麼換上去的
還是該處的貼片電容值是多少?

就用烙鐵和鑷子慢慢換...
我是也是拆其他華碩的板子...
因為位置都一樣...
電容值沒有量測說..

一般大小一樣的應該差不多啦~

网友:
恭喜完修..
一般主機板最怕的是空氣中的灰塵 , 累積多了就會產生靜電打壞 , 不然有的是KEYBOARD 後面 JUMPER 以生鏽 , 排針針腳腐蝕接觸不良也都會產生 , 不動都沒事一動什麼怪問題都會產生

网友:
零件很小.考驗焊工.真是強啊~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學到一招,謝謝分享好經驗

网友(2011-07-12):
圖文並茂而且又清楚教學收下手上一個asus主板一樣問題可以來試試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好實例,回頭我要把旮旯裏面的主機拿出來換下看看,哈哈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發表這些東西我都找好久了喔謝謝你們喔感恩各位大大

网友:
以前像遇到這種情形,偶都直接換上USB的鍵盤!不知道這個SMD電容是什麼規格的,如何找到替換品?

网友:
這顆老鼠屎還真小~
恭喜完修~
壞這裡,通常都是請客戶直接換一組USB鍵盤。比較實際~

网友(2011-08-17):
很棒的文章!寶貴的維修經驗,感謝分享!

网友:
很好的維修經驗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10-05):
讚 恭喜完修

网友:
眼力真好,所以肉眼看的見嗎?恭喜先ㄟ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是如何知道這個smd電容故障

网友(2012-01-18):
這麼小的電容都可以用烙鐵焊上去
功力得確高....

网友:
很實用的維修經驗,受教了!

网友(2012-03-25):
恭喜您修好! 鍵盤和滑鼠出問題以後有您的文章修起來更容易了!
也順便了解原來量起來OK的SMD小電容其實也可能是壞的!

网友:
恭喜完修,寶貴的維修經驗,感謝分享!

网友(2012-04-26):
有過一次經驗不過該板回收了

网友:
恭喜完修...這是主機板常見的 K/B 問題點...還要注意旁邊的排容也是時常會壞的原件...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又學到一樣了ㄏㄏㄏㄏㄏ:@:@

网友:
恭喜完修,大膽猜測外,有時維修還得要有多拆多換不能懶的精神阿......

网友:
很實用的經驗, 恭喜完修.

网友:
多學一招.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