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三洋250公升冰箱冷藏室不冷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1-05-25):
三洋250公升冰箱冷藏室不冷簡易維修參考!
不用更換零件,只是做簡單的調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扇葉重新定位之前還有一個重要的動作要做,就是必須將扇葉中心點內的螺絲膠清除乾淨,否則固定彈簧是夾不緊的,最好能重新上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扇葉重新定位之前還有一個重要的動作要做,就是必須將扇葉中心點內的螺絲膠清除乾淨, ...

感謝指導,
這次記住了,
下次遇到就會了!

网友C:
報告版主~~~
要是有利潤的話..........
偶都是回家拿"瞬間"來固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主好
還有另一種情況  就是風扇往後位移  因為軸心過長  風扇還可以正常的運轉
但打出的風量會減少一半 (有一半會在蒸發器裡面)
  因此也會造成冷藏室冷度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版主~~~
要是有利潤的話..........
偶都是回家拿"瞬間"來固定~~~

歐巴桑在用,
有理說不清,
沒利潤!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請較版大.那如風量太小如何調整呢?
之前有一台東元就是版大這個問題卡住不運轉.
拆下整理後就可運轉但風量太小了.
請較版大如何調整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請較版大.那如風量太小如何調整呢?

看看冷凍室馬達有沒故障例如:轉速降低,
回風孔有沒有堵塞!

网友:
或許有一個可能,電容器老化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看結果應該馬達問題,因轉速不快.風孔沒有堵塞
謝謝版大回復

网友:
回复 网友E:

冰箱風扇馬達使用的是蔽極馬達,此種馬達沒有電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