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式冷氣電源配線方式

楼主(2011-05-25):
在安裝分離式冷氣時,有時須配合環境而改變電源配線方式,以下給各位在安裝時參考之用

网友:
好像都是3條線,兩條AC220,另一條要稱它為什麼線?  圖上少了接地線,實務上可以做現地簡易接地嗎(打鋼釘、綁鋼筋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出來的一腳為空腳不用接

地線需要另外接,正確接地須由室內電氣箱內配電盤之接地端子牽引線至冷氣接地端子,方為正確接地,尤其是變頻系列一定要確實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誤會了

想請教的是室外機與室內機的三條連接線中,有兩條是AC220,那另一條線通常怎麼稱呼比較適當?  接地的問題是大部分的舊房子不是沒接地,就是接台電的中性線,這個問題吵好久了,沒有很確定的答案,自己也是傾向於不使用台電中性線的一邊。

感謝老師們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畫有沒有看得比較懂,那條線叫做控制線

网友:
請問大師
原始電源配線沒有地線---只有兩線
裝機地點離開關箱很遠
您是如何處理地線?

网友:
以上面這張圖來說,控制線也是壓縮機電源迴路的一部分。

一般室外機供電的機器是否利用控制線操作室外機繼電器來達成壓縮機電源的開關?而非直接經由室內機上的繼電器形成電力迴路?小弟最近幫忙裝過幾台分離式冷氣,沒有拆開過室外機,所以有這些問題。感謝tsao0427的手繪圖n_1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錯室外機另外有一顆繼電器用來啟動壓縮機跟風扇馬達,我少畫了n_065|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室外機不方便接,室內機也可以,室內外機之間有冷媒銅管連接,銅是良好的導體,接室內連室外也接到了
那室內要接哪裡呢?如果不方便拉到配電箱,我是有一個方法,但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接法,就是接到室內插座外殼的固定螺絲,不可以接到插座內的中性線喔!那是電工法規所不允許的

网友:
老師父...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