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故障代碼
火..

楼主(2011-05-25):
三洋變頻洗衣機故障代碼表
SW-11DV3/13DV3/14DV3/15DV3 異常判定及表示
E1 ----供水異常
A.從空水位開始進水15 分後,仍未到達1 號(RESET)水位。
B.或從1 號(RESET)水位開始進水30 分後,仍未到達設定水位。
E2 ----排水異常
從設定水位開始排水8 分後,仍未排到1 號(RESET)水位。
U3 ----脫水異常
A.脫水時振動大 碰撞安全開關動作。
B.脫水時低速1、2 偏心檢知值大於設定門檻值表示偏心大。
U4 ----上蓋未關閉
脫水時上蓋未關閉。
U5 ----上蓋未關閉
幼兒保護模式下洗衣動作時,上蓋被打開5 秒鐘以上。
Ud ----殘水排水 途中
表示進入 殘水排水動作中。
EA ----水位SENSOR 異常
水位SENSOR 振盪頻率在 16.385KHz 以下或81.9KHz 以上。
Ed ----通訊異常
顯示操作基板與Inverter 驅動基板間無法通訊。
EF ----EEPROM(IC104)異常
EEPROM 讀寫異常。
EU ----電源繼電器(RL101)異常
按電源「關」後1 分鐘以上,還再通電狀態。
E7 ----投入電源異常
電源ON 經過30 秒 判定電源信號(電壓或頻率)異常。

------------ E9 警報 為馬達或Inverter 驅動基板異常 -------------
E9-01 ---IPM(HIC1)散熱器溫度檢知用熱敏電阻斷線
E9-02 ---電源電壓過大
E9-04 ---電源電壓過小
E9-08 ---馬達回轉異常
E9-10 ---IPM(HIC1)散熱器溫度異常
E9-20 ---IPM(HIC1)異常
E9-40 ---Hall IC 異常

三洋定頻洗衣機故障代碼表
SW-1168/1388/1488/1568UF異常表示和異常判定
E1---給水異常
E2---排水異常
E3---脫水異常
E4---上蓋未蓋
EA---水位偵測異常
EC---Hall IC 偵測馬達脫水時轉速異常

SW-1088UF/1078UF /928UT/UF/688UT/UF異常表示和異常判定
水位燈號異常閃爍
"高"低"少"---給水異常
"高"中"少"---排水異常
"高"中"低"---脫水異常
"中"低"少"---水位偵測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洋變頻洗衣機故障代碼表
SW-11DV3/13DV3/14DV3/15DV3 異常判定及表示
E1 ----供水異常

這造福不少同業

网友:
感謝不藏私
問服務站都不肯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洋變頻洗衣機故障代碼表
SW-11DV3/13DV3/14DV3/15DV3 異常判定及表示
E1 ----供水異常

多謝tsao0427大寶貴的資料...及無私的分享~~~
恕小的貪心一點!
請問...................................................
還有其他廠牌的資料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有了就這麼多

网友:
謝謝無私分享如此好資料 收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sao0427大感謝不藏私,對同業很有幫助,請問有三洋變頻冰箱的維護資料嗎? 謝謝.......

网友:
感謝,受用無窮.

网友:
我找了好久~~謝謝大大分享~~非常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請問Tsao0427,我有一台SANYO SW-1388U洗衣機,壓電源後,按啟動鍵無任何反應及動作,我應該如何處理?(PS:電腦版之連接器有清潔過) ,煩請指導,謝謝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鍵不良(不一定是啟動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鍵不良(不一定是啟動鍵)

謝謝您,Tsao0427
拆下面板,處理過按鍵還是無法正常使用
今天換了一塊電腦板,就正常了

再次感謝您的指導,謝謝您!

网友(2011-06-28):
謝謝分享
這些資料服務站應該都不肯說了
他們自己也有業績壓力啊

网友(2011-08-16):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2016-09-15):
雖然用不到;但還是要感謝兄台的用心及美意。讚!

网友:
感謝tsao0427 大分享寶貴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