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機殼後面鐵片刮傷的新MB

楼主(2011-05-25):
這塊P67A-GD55是網購買回去自己裝的.回來後明顯被機殼顯卡後的鐵片刮傷.看來又有的爭了.所以自己裝機記得後面顯卡的鐵片記的先拆在上主版吧.

网友:
有斷線嗎?看起來好像很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斷了都可以看到銅箔了

网友:
裝機時要多小心~

网友:
這片要5000多,好高檔的板子,
其實沒有裝上機殼也不知顯卡擋板的位置,
自己有次也是把io晶片給毀了,
好像也只能小心點拆了。

网友:
有時我也會這樣惡搞
看來有血淋淋的例子
自己要多小心囉

网友B:
幸好粗工都事先合上去,確定要拆哪塊鐵片,將主板取出來之後再拆鐵片!
小心駛得萬年船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好粗工都事先合上去,確定要拆哪塊鐵片,將主板取出來之後再拆鐵片!
小心駛得萬年船哪~~~~~~ ...

雖說是粗工 但也是細心的...
話說 樓主這板子... 新品就弄到這個刮傷... 送修應該沒有保固了= =

网友:
鐵片???檔版上面的加壓式鐵片嗎??

网友:
正常的話!!

不仿用指甲油塗一下當保護

女王:你敢哪老娘的東西!!去弄你的髒東西!!找死阿你!!  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給粗工大一個小小的技巧.我都是以主機板中間的螺絲孔當基準.如果PCIE插槽對齊這個孔那麼就是重上面算下來第一格鐵片.所以以這片P67A-GD55來說就是拆第2格.跟第3格因為他的顯卡有2格

网友:
呵呵~我有次裝顯卡也是撬不開檔片~結果也是劃到版子
那次是用酷媽的RC-430~該部會樓主也用這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個不是我裝的.是公司網購的客人自己裝的.那個CASE我就不知道他用哪個了.他只有買MB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幫客戶送代理商又轉回原廠.等原廠判定吧.以前的經驗是都判人為損壞退修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用我提供的方法就可以知到檔板的位子.先拆在上主板

网友:
那個刮傷應該不是故障的主因吧...

反正現在代理商都蠻會找理由不保的~

网友:
....原來是拆檔板..劃傷阿......
我都用尖嘴鉗.....才不會傷到主機板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客戶寄回來我有先測試.除錯卡完全不跑碼.檢查後才發現被刮了2痕.代理商只要沒外傷都會換比較多.還沒碰過沒外傷找理由不保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尖嘴鉗拆有時候也要注意.有些機殼檔板跟主機板離很近要拆還是要小心.所以我都是用上面的方法先拆就不會有機會劃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幫客戶送代理商又轉回原廠.等原廠判定吧.以前的經驗是都判人為損壞退修居多. ...

我遇過有可看到的刮傷的 都被判人損...

网友:
感謝ckevin_pin大提供檔板的位子的方法,
還好是客人劃傷的,最怕人的有些死不承認,
那就有得「灰」了。

网友:
不會吧?拆擋板拆到主機板上了.....
這大概在敲那個焊接擋板時,力道過猛劃傷的。

我是習慣放板子下去合,看要拆哪個,把擋板拆了才把主機板裝上去。因為我也都報利用敲得把焊接的擋板敲下來,如果把主機板裝好才敲,把零件打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