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筆記本開不到WINDOW

楼主(2011-05-25):
一開機出現XP LOGO 然後出現藍色底一些文字 跟住幾秒後 重啟電腦 不斷重複 試換了內存都一樣 會不會硬碟壞了或中毒呀

网友:
微軟的原廠說明:登錄檔案失敗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30084/zh-tw
裡面有教如何修復.....

如果微軟教的方式不行,我再跟你說另外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指點
試用cd重裝xp 裝安裝程式到選擇修復或安裝window等畫面 約10秒會自動關機 再試都一樣 是不是硬盤壞了 還有救嗎

网友:
重裝也掛掉???
有試過將硬碟拆掉嗎???
先確認硬碟是否掛點.....

网友:
換看看SP2版本的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掉硬碟 不會掛掉 怎辦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拔掉擴充的記億體,只用內建的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掉硬碟不會掛...
硬碟壞掉的可能性很大....

記憶體故障也是有可能,這兩方面去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