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32吋電視螢幕的亮度過亮,沒有彩色

楼主(2011-05-25):
聯碩32吋電視螢幕的亮度過亮,沒有彩色影像變白色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應該是t_-CON 出問題

网友:
請先往t-con方向查吧!

网友:
看看OSD選單顏色是否正常
OSD選單正常,則是AD或內部設定問題
OSD選單也不正常,則較偏向是面板(不過AD異常也有可能)

网友:
t-con  如果是奇美面板 就是t-con上的 AS15-F或AS15-G (二顆是一樣的IC) 掛點了 友達也有一部份也有用到這顆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補圖請多多賜教

网友:
可能GAMMA IC那裏有問題造成漸層出現問題

楼主:
盧大謝謝你的回覆.你所說的.ic是哪一顆可以拜託你告訴我嗎.謝謝感激不盡.還是你那梩有現貨嗎.哪梩可以買的道呢.

网友:
看樣子林大是新手,這種貼片IC要有熱風槍來拆比較好,我之前用烙鐵,不小心搞斷一隻腳,得不償失,若是沒這種維修經驗的,勸你先練習可以安全拆裝時再來修吧!!

网友:
這片我有拆機良品CPT 320WF01C    VB
聯碩代理New Sonic面板破裂拆下
可是看你的圖主IC 是CPT  我的是VTII8874  FM6101.1C 0811B=GEO
不知可不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buf20800

楼主:
big-old-2大大.你好我有看到你上傳的照片.我的机板號碼是cpt-320wf01c-wB.後面兩個英文不一樣.已轉修謝謝你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台 hd-3218v(sp) 亮度過量但顏色有,osd選單正常顏色偏白
是ad板 還是t-con呢

网友:
若是OSD原本顏色不是這樣的話,則面板有較大機率出問題

网友:
剛剛跑去客戶地方有另一台可查,確認是t-con板壞了 cpt 320wf01c

网友:
繼續奮鬥中發現t-con板上軟軟的兩條在搞怪,終於完修了

网友:
t-con 壞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