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放大鏡燈改LED光源實例

楼主(2011-05-26):
這組放大鏡燈大約使用了一年多.終於壽終正寢.
本來想找燈管來換.誰知市面上找不到適用的環型燈管.
經過痞友們的建議.只好把它改成LED光源.一勞永逸.
以下為更改過程:

使用的是22W/T5細環型燈管

接頭為4PIN

這是它的電子啟動器

首先拿下燈罩.畫線做記號.決定38顆LED的排列方式

以鑽孔機打洞

打洞完成

上LED並以熱融膠固定.因為要串聯LED.
所以要注意LED腳的正負排列.以方便作業

把過長的燈腳剪斷.折倒.並以烙鐵上錫

組裝LED電源模組(使用的是順興S大的LED電源模組)

取下原先之電子啟動器.並把LED電源模組裝入燈罩內

組裝完成

點燈試機

測試放大照明

測試普通照明

收工.整體施工過程約1個小時搞定.亮度跟之前環型燈管比.一點也不遜色.

网友:
恭喜Gkjnn大大改裝完成,看來LED已經是趨勢囉!

网友:
太強了~~~居然這樣改裝...
不過這樣會不會太刺眼阿~~~包裝都有LED的反光了...
本以為你會用那護眼塑膠做保護..
居然是直接挖洞....
不過真想看看從中間的放大鏡看下去會不會造成刺眼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倒數第三張有實際使用圖啊
看起來是邊緣亮度大於中央,LED投射角度的關係?
會不會刺眼這個問題應該還不錯
從照相出來不會偏藍色這點來看,這批LED不錯耶
我去大山直接買的18LED燈,拿來當拍照輔助光源就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偏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倒數第三張有實際使用圖啊

剛剛沒注意到~~~
現在才看到....
大山那個~~是大陸製的.....
所以嚴重偏藍色...
我第一批買到的台灣製的..也是會偏藍..
但沒有大陸製的那麼嚴重...
第一批就是我用在廣告的那一批...
而這次團購的..裡面有2批..一批是已經改良了~~
幾乎看不到藍偏光..樓大用的就是這一批...
而~~還有另一批..完全看不到藍偏光接近5500K的色溫
那批不知道是混在哪幾包..因為我進了5K的數量一共5包..
實驗中~~就那接近5500K的色溫最柔和也不傷眼睛..
可見廠商有持續在改良LED..以後照明真的都會改走LED了..
最近大賣場看到一大堆的LED產品

看到這種LED顆粒...大部分都是來至大陸的LED...
因為我沒花錢買回來..所以也無法得知這亮度有多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組放大鏡燈大約使用了一年多.終於壽終正寢.
本來想找燈管來換.誰知市面上找不到適用的環型燈管.
經過痞友 ...

燈管我有說~~~
不過不便宜~~~
我的是用在電子式的萬年曆(有瀑布的)
他裡面的燈管也是用這款(含電壓板)~~
因為裡面的零件從頭到尾都是大陸製~~
也懶得去找,乾脆跟廠商買~~~
還跟他們買兩組,一組當備用的

网友:
一小時完工!!我可能要三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