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TEK VPM421W-5 不開機

楼主(2011-05-26):
這台電漿V-TEK VPM421W-5  插電沒反應..有哪位大大知道維修大概多少錢...或是有沒有人要收去研究..

网友:
這一台是v牌oem的外銷機種,曾修過但是價位不便宜,考慮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台有沒有通病...就是通常這樣都是壞哪邊比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鍵無動作   請先檢查按鍵 部分 跟者在網電源板 SW的線路 查起 並透過3用電錶  示波器 去檢測各電源IC 與電源版輸出點電壓應該不難修  只是有點花時間

网友:
你這個聯待機燈都沒有的話,應該從電源板的待機迴路查應該不困難!!

网友:
不知道您物品在那裡?要價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北市士林區..不知道2000願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