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塊監控卡 問題

楼主(2011-05-26):
6塊都是從舊電腦拆下..無軟體和驅動光碟...有哪位大大可以告知去哪下載和解決法...型號好像是VP-40   若有人想要收去研究也是可以..
57622[/attachi  mg]

网友:
http://www.ck101.com/viewthread. ... able&tid=653912

很複雜的東西期待高手出現
似乎只能用在linux

网友:
這個是上敦企業的產品, 是 Linux 嵌入式系統..
你可看一下以下的連結, 有問題可和他們詣問一下..

http://www.finegroup.com.tw/product_list.aspx?PDKID=162

网友:
我找到一份 PDF 檔, 有基本的說明..
看起來, 它是透過瀏覽器查看的..

你可參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我也期待高手出現n_097|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問過可是好像說要有一塊像記憶卡東西插在IDE上面.  傷腦筋

网友:
這個沒有DOM 卡, 也是沒辦法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努力中..

网友:
其實它的原理很簡單..
插在 IDE 上面的是用來開機之用的.. 也就是它所附的作業系統.. 一般常多是使用 DOM 卡..
因為它是用嵌入式 Linux 設計的, 所以不必綁定作業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