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電漿 電視 開機閃一下

楼主(2011-05-26):
這台不知道廠牌..不知道事不是高壓板壞掉..因為開擠有畫面..但是閃一下就無畫面..有哪位大大知道電漿電視有沒有高壓板...若有哪位大大想收去研究都可以..這台廠牌不清楚..前面只寫WILL WIN . 好像是40吋或42吋..這台無電視盒.只有AV端子和插電腦VGA

网友:
請問哪裡可自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北市士林區自取  需要嗎

网友:
哇!太遠了~感謝喔,給另外有緣人吧!

网友:
偶也很想要,可惜太遠了!
用寄的太麻煩,也不保險.............

网友:
我要,電話是0980813910,
拿台ACER 1914 19吋LCD和你交換(背光有點不均勻,但沒有壞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這邊都是螢幕..不是很需要..所以謝謝..若要收購歡迎來自取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面板可能掛了.
量一下y驅動ic有無短路.
短路面板掛.(你先前所換的y板也會一起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個初學者
我想買一台報廢液晶電視
面板毀了的液晶電視
其他PCB要完整
其他PCB若有故障也可以
但原始零件未被拆換
且能清楚辨識零件號碼
如果願意割愛
請與我連絡
我的 mail    shamash@ms69.url.com.tw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台要嗎..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304328830  還有別台只是還沒刊登..需要嗎  我在北市  你能來自取嗎可以順便看看別台n_115|

网友:
回复 网友C:

給地址和電話
再約個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