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GE Max 風扇有轉 不跑碼

楼主(2011-05-26):
這塊板子是套裝機,一上電風扇有轉,但不跑碼
而且CPU附近有幾顆爆電容了
有都換新的
不過....
爆的電容,左邊數來的4顆原本是 2200uf 6.3v
因為沒有這種規格的 就直接換 3300uf 6.3v
換完後,還是不跑碼
請問要從那裡去檢查

南橋

另外有查到
這塊型號的板子
通病是 MP5 的晶片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負載

南橋附近的MOS電壓

网友:
不跑碼...有上除錯卡,那其它燈號為何??
各電壓是否正常,cpu(pcr)、南北橋供電、記憶體供電...等

楼主:
-12v +12v +5v +3.3v RST
燈都橫亮

网友:
RST燈橫亮,一般例行動作就先查南橋供電,時序先搞清楚,比較有個方向,另外也要看看此板是否有msi自家的開機復位晶片...

楼主:
南橋供電要在那裡查?
另外有看到 MSI MP-5的晶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gmouse168大, 南橋供電....量測南橋旁的貼片電容,或是記憶體供電那附近那幾顆MOS,檢查是否與之有關聯。
查datasheet,得知南橋的電壓該為多少。

网友B:
cpu的電壓、rst、pg、時鐘大致都滿足了..請再確認ide、pci、cpu rst當短接reset排針時是否有高低電位跳變,另外mp5的晶片..沒看到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的電壓、rst、pg、時鐘大致都滿足了..請再確認ide、pci、cpu rst當短接reset排針時是否有高低電位跳變, ...

我只有478的假負載
其他RAM、IDE都是帶燈的

MP5晶片在顯示卡卡榫的下方
不好照...

楼主:
另外用CPU假負載
上電時
量其他的MOS電壓
這樣可以嗎?

還有...用CPU假負載開機
除錯卡的 RST 燈會滅
這正常嗎?

网友:
如果上cpu假載除錯卡上的燈會亮一下再滅,基本上已過RST訊號有出來了,你可以再量ide(1pin)及pci(a15pin)看看是否有5V或3.3v的rst電壓,並短接reset排針來看看電壓是否會跟著跳變,如果會,先假設pcr都走完了,不妨先將bios重新燒錄看看..

楼主:
參考這一篇
PCI插槽針腳測試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8389-1-1.html

IDE 1針 有5.10V RETST會跳
PCI 15針 有3.34V RETST會跳 <----更正,黑針沒插好

PCR是?
PCR是主板要開始工作所需也是最基本的三項要素,P是指POWER(供電),C是CLOCK(時鐘),R是RESET(重置)。
當開機時,主板上各電路會得到正常的供電及時鐘訊號後,重置電路對其他電路發出重置訊號,使這些電路開始工作。程序就是PCR,有了P才有C,有C才會R,R完成後,才看到開機畫面。
您可以用「搜索」功能在站上找到許多相關的詳細資訊。
這就有一個教學說明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9-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P    POWER 電源
C   CLOCK   時脈
R   RESET    重置(復位)

网友:
依你目前的狀況 , 上真 cpu 去試吧 !!!

搞不好是cpu 的問題哦 !!!

楼主:
結果上 CPU開了

應該是我搞烏龍
可能裝錯CPU或CPU有問題

哈哈...換完電容後,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請教大大...
原本的電容是2200UF...
您換成3300UF...這樣相差1100UF
這様不會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請教大大...

沒有2200uf
也只能用3300uf規格來搞看看................汗
其實我也有蠻大的疑問

另外左邊圈起來的是 2200uf
沒爆就沒換了

网友:
有RESET吗?量一下全板的供电,就是有MOS管的S极都量一下,除非它接地,如果都正常试刷个BIOS,换MS-*专用芯片,再不行就是总线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