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sanwa EM-3000指針式三用電錶

楼主(2011-05-26):
正面外觀 可透過底部 ZERO ADJ 調整指針位置
當你在量DC電源正與負經常在變化時就不必常
常換探棒,可注意看它在DC檔位有用藍色字標
示。
由於內部使用FET好增加阻抗所以右側開關要切至
ON處才能使用跟一般指針式三用電錶不太一樣,在
DC輸入阻抗是10MΩ
AC輸入阻抗是1MΩ

脫去衣服內部情況使用2顆9V方型電池及一顆1.5V
2號電池

幾千塊的指針錶電阻還行不過那些半可變電阻用料
就只一有一般而已,在檔位Rx1位置那顆19.1Ω電阻
我是經常燒燬,原因沒它經過門口辣妹太多了經常
看者看者然後腦袋空空且流口水.....不知不覺中就聽
到趴的一聲才回過神已經太遲了。

以後有機會再貼些像微Ω錶雙顯示數字電錶等等........
尤其是微Ω錶我經常會去量不同材質5cm電線的電阻差
異也需要當在量這AC電壓它頻率到底是多少KHZ或MHZ

网友:
這種 FET 高阻抗指針表現在應該都沒生產了,因為都被數位表給幹掉了。
缺點也很多,耗電、怕摔、FET易燒壞、又高價,所以不常見。

裡面那幾顆 SVR 看起來就不舒服,如果還想要繼續用應當要換成較高級品。
日本的錶其用料與材質還是輸歐美了許多。

网友:
這類應該算是電子式指針錶了

楼主:
像量二級體、電晶體或電容等等有無漏電我還是習慣用指針式三用電表

用數字萬用電錶我實在是不知道要怎樣量電晶體輕微漏電情況,我也對
萬用數字電錶AC檔頻率響應最起有100K以上的要求,所以我也買一吉X
利6位半數字萬用電錶........

网友:
畢竟有些事情是數位沒辦法做到的阿

我以我兩種都有!!雖然是200$的數位錶!!功能還不是只有看電壓XD
指針的就可以看到瞬間電流的最大值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個電表我記得在80年代在中華商場孝棟2樓賣價約台幣3000左右,當時月薪2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個電表我記得在80年代在中華商場孝棟2樓賣價約台幣3000左右,當時月薪25000 ...

中華商場............好懷念的地方
忠、孝棟那是集殺肉、DIY物件
的地方,那種瘋狂歲月不是現代
年輕人所能體會的。

往事不堪回首當年所賺的錢大都
孝敬在這裡....第一顆咬一口蘋果
更讓人口袋經常見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