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品牌PC或主機板,如何確認可相容的記憶體

楼主(2011-05-26):
目前遇到的大都是品牌機,或筆電居多。

例:

1:有的只相容DDR2-533或667,裝了DDR2-800的不能用, 或容量太大不能用(只支援單條1G,單2G不能用。

2: 但有主機板可以裝DDR2-800,只是會降頻跑,至少可以用。

最怕的是遇到第一種狀況,雖然可以用原廠,
想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比較快速的方法可以直接判斷?

网友A:
有!!請到名牌官方網站查詢記憶體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請到名牌官方網站查詢記憶體支援

只有這種解決方法了,
記憶體相容性一直是個問題...
所以還是品牌吧

网友:
如果可以知道所使用的系統晶片組, 多少還是可以抓個大概.

网友:
請至原廠網站查詢QVL(認證製造商列表)

网友:
晶片組是快速知道的 但就怕有的廠商愛搞超頻.... 還稱之為特色..

楼主:
我目前遇到的筆電都是打客服,確訒規格較保險,
有一次就是報價後,拿d2-800,結果只能用d2-667以下的,
d2-667還比較貴。
用晶片組要如何判斷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遇到的筆電都是打客服,確訒規格較保險,
有一次就是報價後,拿d2-800,結果只能用d2-667以下的,
d2 ...

我是用比較笨的方法,就是各種都留一支,筆電來就插插看,可以開,沒問題再叫貨n_024|

网友:
打電話問客服比較快
基本上創見跟金士頓相容性都很高
但是ram最好不要混插
可以的話都插一樣的,比較不會有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次就是報價後,拿d2-800,結果只能用d2-667以下的,
d2-667還比較貴。
用晶片組要如何判斷 ?

那就是平常做功課囉...  做得夠就省下一些時間 如果接的量夠大 應該是看到什麼晶片 就有個譜了
就如同早期的P4 當時己經有一堆的 ddr-400 的 ram了 intel 晶片就是只可以到333 當時 via sis nforce(當時只用在 amd cpu) 甚至還沒收攤前的 ali 晶片的都可以用 400的了...他老大就是死不上400 = =

再舉個例子 當時出不少的 sis 晶片的板子 一看到南橋是 961 就是 usb 1.1  962 就有 usb  2.0   而964 就有 sata 1

网友:
我個人沒碰過所謂相容性問題.....

一台系統可以用怎樣的記憶體?

以晶片組規格為準,超過晶片組規範速度的屬廠商超頻設計...

例如某晶片支援最高DDR-400 1024MB 4BANK

廠商標超過DDR-400的屬超頻規格,這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