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會量t-con的電壓,請各位賜教

楼主(2011-05-26):
盧大.狼大.二位大大你門好.小弟技數不佳不會量t-CON的電壓.有請二位大大上來教小第一下好不好.在此先感謝二位大大.感恩再說謝謝0肛溫啦

网友:
這位板大
您PO這樣就算神仙也沒辦法教捏~
要把問題說出來..
拍照貼上來...
若只想知道如何量..
就隨便貼一片tcon的圖上來
這樣想教你的大大們也比較好說明

楼主:
補 t-con 圖 請幫幫忙!

网友:
沒言明故障情形,前輩們想幫也幫不上忙。這裡有兩個有關T-CON的文章,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t-CON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t-CON

楼主:
我的問題是螢幕都很亮.只能看到一點彩色的人影.亮度都無法調整不知是t-con的那裡出問題請各位前輩幫忙小弟一下.謝謝

网友:
CPT 320WF01C 露天拍賣 有賣,建議你直接買片全新 or 良品~~回家更換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助.讓小第順利找到我要的板子.再次説聲感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問題是螢幕都很亮.只能看到一點彩色的人影.亮度都無法調整不知是t-con的那裡出問題請各位前輩幫忙小弟 ...

不是T-CON問題.

网友:
是不是像這樣

引用 楼主:
我的問題是螢幕都很亮.只能看到一點彩色的人影.亮度都無法調整不知是t-con的那裡出問題請各位前輩幫忙小弟 ...

网友:
OSD選單顏色一樣異常嗎?

网友:
可否把你的故障的顯示拍出來,這樣才不會誤導,不要像有些買家,有聲無影就買t-con去換,結果點不起來,就說你的t-con有問題,所以我現在都要求先看故障點,省得搞來稿去,徒勞無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確,OSD選單可以正常選,可是畫面無法調整,請問哪裡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會把照片傳到你的E-mail,時間大約8點!
麻煩盧大可否留手機,以後以方便連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確,OSD選單可以正常選,可是畫面無法調整,請問哪裡出問題? ...

T-CON 故障機率最大

网友:
AD~AD有問題啦!!

网友:
林大那個是油畫

网友:
我只能說 小毛病很好修 再說下去會被.......

楼主:
前輩小弟因為職業傷害.無法
從事粗重的工作,參加液晶課程,剛出來,請前輩將故障的情形傳給小弟的E-mail
E-mail apple24156@yahoo.com.tw
感激不盡

楼主:
osd.重置早就試過了沒有用.我一開始就用.重置了

网友(2011-10-01):
A/D版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