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I848P-G 風扇轉 不開機

楼主(2011-05-26):
不開機,CPU風扇有轉,RST橫亮
IO疑似有破損,北橋非常燙

開始跑 PCR

負位訊號 0.57V
IDE 1針 2.99V
PCI 15針 0.13V

表示不是南橋或是北橋掛了嗎?

网友:
有部分reset不完全,或是卡在某個時序上頭。
北橋發燙,不見得北橋就損毀。
可以PO圖上來的話,比較清楚,不然憑空也無發猜測。

楼主:
補圖

圖兩顆MOS有一顆短路了
兩顆 ST D1703 更換 APM2054N
不過情形一樣

网友:
ZIF右方PWM下面那顆IC有參與那兩顆MOS的電壓控制及部份重置可換換看

楼主:
維修失敗...

殘念

网友A:
同款板子剛修一片 Q117 , Q200 電壓不正常更換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板子剛修一片 Q117 , Q200 電壓不正常更換 OK

我看到Q117的字樣了
但是不知道零件在那裡

還有 Q200是在那裡

方便告知

謝謝。

网友:
抱歉沒看到你有標明說 兩顆MOS 以換過 如還是短路現象那就不好玩了..
可是早上我修的那片運氣好沒有燒到 南 ` 北 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