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CA6013 電容表掛了~~如何維修?

楼主(2011-05-26):
各位大大,小弟的電容表借朋友,友人測量時忘記將電容放電,導致 CA6013 電容表測量任何一電容時只會個位數跳動,請問要如何修理?請達人解惑~感激。

网友A:
拆開來看看保險絲有沒有斷了

网友:
UT61好像會自動"disch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來看看保險絲有沒有斷了

Shunxing 大大,保險絲沒斷耶。雖然說才 390 ,但是用不到五次,有點心不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unxing 大大,保險絲沒斷耶。雖然說才 390 ,但是用不到五次,有點心不甘啊~ ...

沒保險絲...就跑線吧...看看哪顆電阻有異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保險絲...就跑線吧...看看哪顆電阻有異常的

謝謝 Shunxing 大的建議。對了,小弟最近想修一台 500W 的電腦電源供應器,丟了有點可惜;我量了沒有 5v,所以把前端鋁片上面的三顆電晶體都拆下來了,這樣一方面測量周圍的電阻也有空間。我查過這三顆都是 NPN 電晶體,如果想用數位電表做簡易的測試,我測量的結果發現三顆晶體中紅棒只有在其中一腳才能跟另外兩隻腳有 0.524 的數值(數位電表的二極體測量檔位),其它怎麼調換都沒有數值,符合 N←P→N 的條件,請問這樣可以代表晶體正常嗎?謝謝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Shunxing 大的建議。對了,小弟最近想修一台 500W 的電腦電源供應器,丟了有點可惜;我量了沒有 5v ...

說真的~~~這裡的資訊已經是超級齊全了...
新手上路的相關文章~~你該去讀一讀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91-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既然有概念能說出是 npn 的 !!

那你的更該參考站內的文章 !!

對你會有大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