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邊有稽納二極體色碼對照表

楼主(2011-05-26):
如標題
請問哪邊有稽納二極體色碼對照表

网友:
稽納二極體好像沒有色碼吧?

楼主:
這就是稽納二極體的色碼

网友A:
在其中一篇文章看到的,參考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感謝最初分享文章的網友,在下只是轉貼

楼主:
感謝最初分享文章的網友與狼大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其中一篇文章看到的,參考看看

哇,原來真的有耶,趕快收下了;狼仔,謝謝了!

网友:
HZ.pdf (33.3 KB, 下載次數: 311) RLZ_series.pdf (71.76 KB, 下載次數: 284) zener_color_code.pdf (78.28 KB, 下載次數: 364) zener_smd_code.pdf (6.39 KB, 下載次數: 319)
看看合不合用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很寶貴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C(2011-09-26):
引用 网友A:
在其中一篇文章看到的,參考看看

請問大大:
黑綠黃 是幾V ?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大:
黑綠黃 是幾V ?
謝謝~

另外有方式可以測試出來那是幾v的

只要用電源供應器+一顆電阻.......還有一個數位三用電表就可以知道了
我都是這樣測試出來的
如果短路或開路那就不能這樣測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有方式可以測試出來那是幾v的

只要用電源供應器+一顆電阻.......還有一個數位三用電表就可以知道了

那請教小張老師:
您說得方式是要如何接?要用什麼規格的電阻?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有方式可以測試出來那是幾v的

只要用電源供應器+一顆電阻.......還有一個數位三用電表就可以知道了

大大:
該zd 已經開路了! 所以粉頭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