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 bios 的設定疑問 ???

楼主(2011-05-26):
主機板 微星 945P-NE02-F
其中 bios 有個   ONboard    Lan   Controller   選項  "Disable"  or   "Enable"
這個應該是 指主機板上的網路 設備 啟用 與 關閉 !!!
可是我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
當我把 ONboard    Lan   Controller    "Disable"
後儲存重開機 , 逵入 win_xp 系統
進入 裝置管理員 發現網路裝置仍然存在 !!
而且可以正常連線上網 !!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 各位大大有誰遇過這個情形 !!!
還是說有什麼其他的看法 ????

网友:
剛看了這板子的說明書,確實是設定內建網路的,
重開機進bios,看是否還是關閉的。
不知大大是否有插其它網卡,若沒有,
我會先重刷bios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的動作是正常的 !!! (電腦不是在我這)

只是對這個 已關閉居然還能使用

感到有些稀奇 !!!

外部連接 (使用 主機板內建的網路設備 )

現行 bios 設定

裝置管理

网友:
是不是靠板子去控制另外一台主機網路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應該不是的 !! 玩電腦那麼久了 !!

沒聽過有這個設置 !!!

有的話就是 遠端網路 控制 !!!

我再想會不會 win_xp 可自動打開這個裝置呢 ???

因為之前他跟我說 ,  USB   Functions   也是關閉的 !!

但是他的 usb 可正常使用 ????

我才感到奇怪 !!!

网友:
ONboard    Lan   Controller..

會問這個的..
大部份是打開...問題找不到不能用...
樓主卻想關它卻關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應該不是的 !! 玩電腦那麼久了 !!

阿! 拍寫! 偶記到別個了啦!

disable之後儲存,然後先別開機
移往其他bios畫面
再回去看還是disable或變成enable了

或是拆主機板電池
讓bios回復初始設定後
裝上電池再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多次進出bios 設定 !!!
確定是 Disable 的狀態沒錯 !!!
目前暫不處理 !!!

只想問一下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樣的疑惑 ???
還是說這個選項並不是用來關閉網路的 ???
而是說可由 網路 boot 的 !!!

网友:
ONboard    Lan   Controller    "Disable"   的確是用來關畢打在板子上的PCI Lan,
您的板子上如果有一個Jump是可以選Lan ON/OFF, 那它會以硬體控制為先!
如果沒有, 就是當初BIOS的GPIO腳寫錯了, 控制不到的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或許吧 !! 因為板子不在我手上 !! (看過 使用手冊 未有說明 相關 jump 設定 )

我也無從證明 !! 如果有其他人有用到這塊子 !!

能不能做個實驗 !!

好讓大家知道 !!是否 有這個問題 !!!

网友:
使用手冊上,的確沒提到板子上面有lan enable/disable jumper

不過........MSI的板子型號還真亂MS-7176 查出來是一串
有沒有可能是........刷到別張相近板子的BIOS了?
主晶片相同一般還是能開機,只是有些細部設定會有差異或是不能正確動作

网友:
石頭的板子也會(發生的機率不高)
清除BIOS設定(放電)重新設定就OK了~

楼主:
那個主機的 bios 是原廠的未更新過 !!!

他們的手冊有很多共用性 !!

所有以一本可用好幾種主機 !!!

网友:
回复 楼主:

onboard Lan Controller可以很確定是用來開/關主機板上網卡的功能.剛剛有幫你試了945pl-neo5的功能可以很正常的開/關官網卡功能.
至於XP系統能不能自動打開這個功能因該是不行的.病毒的話就不確定了.所以真的要試可能要先重灌系統做測試才知道是OS引起的還是BIOS的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真的有試哦 !! 我個人也覺得是這樣 !!

但板子不在我這 !! 我只能用想像的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