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ONY CRT kv-36DR9電視機問題

楼主(2011-05-27):
這兩天發生的(機子用了有8年多了吧),電視搖控開機看一段時間後,會波一聲畫面消失又馬上出現,也拌隨繼電器的跳切開關咯噠一聲,但似乎發生的頻度間隔時間越來越短,昨晚是一開機大約五分鐘後,繼電器連續跳接(這時無法搖控關機),趕忙手動關機,等了一會再開機(手按),出來畫面聲音後,就用搖控器關機了(避免問題擴大),請教大哥们把脈指教一下問題囉

网友:
好像小弟13年的老普騰,建議拆了,電路板全面補焊,電容覺得怪怪的(流湯,膨龜,不順眼)都換掉,小零件像是電阻碰一下沒有斷裂燒黑

楼主:
謝謝回覆.是想拆下來看.
機子是平行輸入,八~九年前買來安座架上就沒動過, 87.8Kg的重量 一己之力想搬拆都困難,只是畫質畫面彩度都沒問題,等找到勇丁幫忙搬下來拆了照相來問會比較清楚吧.
也想請教汐止及近鄰地區有老師傅嗎?高壓還真怕怕,不是專業下自覺軟腳,或許如shunxing大說的送修比較快,對機子的其它問題也比較能預防~考慮中~不要笑偶~

楼主:
(結束)SONY CRT kv-36DR9電視機問題

今天拆開機殼,實在看不出門道,拿了手頭兩瓶吹塵罐給它內部吹吹吹,加上吸塵清理後裝回機殼,開機超過三個鐘頭了,都沒發生開關自動關切復啟繼電器亂跳情形了,而且以前不知從啥時開始發生的切換轉台時的噗噗聲也沒有了,就毫無技術可言的機子就正常了,就目前看來應就是內部太髒了(牽絲)所致吧.好家在,不然這個內部電路板要拆的話,我是沒本事,看還是送修安全.
照片就隨便看看囉

拆開機殼近端是FBT,水平,垂直偏向等調整部份

拆開機殼近端是FBT,水平,垂直偏向等調整部份

電路板上散熱片都是灰塵牽絲狀況

電路板上散熱片都是灰塵牽絲狀況

清潔後

清潔後

网友:
.....都拆了...
怎麼不全部補焊過一次??

繼電器也該換新的

楼主:
Shunxing大是這邊三只繼電器麼?想說如果只是單純內部元件牽絲靜電短路引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時一時手上也沒這繼電器,先裝回用個一兩個禮拜看有沒問題,要換要補焊點再一起動手吧,這個高壓放電還是怕怕,也剛好下星期剛要出外一星期,如有問題拔掉插座讓它自然放電回來再來看看
這個管座電路板焊點看起來都滿正常的, 除了右邊緣防焊漆有點剝離,這個管座拔開有技巧嗎?要注意啥?請大大們指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