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L4S5MG/651+V5.0A 風扇轉 跑碼d0 IRDY恆亮

楼主(2011-05-27):
假負載 PCR 都正常

上真的CPU
IRDY會恆亮
請問要從那裡下手....

原本風扇不會轉的,量風扇沒有到達12v
拔掉風扇插PIN又有12V了
QP1位置的三極管壞了,772S更換TL431A
風扇就有轉了

网友:
BIOS重燒試看看?

楼主:
BIOS重刷也不行
還有一塊同型號板子
問題也一樣
這下該怎麼去查...

補充..
上假負載
IRDY燈不亮

上真的CPU
IRDY燈恆亮

网友A:
顯示D0大部份是記憶體有問題,還有其它的記憶體可以試嗎?換別條或另一個插槽試試!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D0大部份是記憶體有問題,還有其它的記憶體可以試嗎?換別條或另一個插槽試試!祝好運!

如果沒插RAM
也都沒有畢畢聲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南北橋壓壓看 搞不好有錫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南北橋壓壓看 搞不好有錫裂

南橋
ide 1針 OK
pci 15針 OK

北橋不知道怎麼量

cpu會熱,表示有動,電壓也OK

楼主:
今天去跟別人借返修台
加焊 南北橋

結果情形還是一樣...

网友C:
這片CPU座很常空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跟別人借返修台
加焊 南北橋

借返修台????
專業的???
很大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片CPU座很常空焊............

我用帶燈檢查cpu座
都正常
用負載量電壓也都正常

不然明天再跑一次朋友那裡
加焊CPU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返修台????
專業的???
很大台的呢^^

朋友那台
是安泰信的返修台
我是跑到他那裡借用的

我只會看而已,不會操作

网友:
不要懷疑 ACER 板子幾乎都是 CPU 座空焊居多..用帶燈檢查會看不到..可能空焊是電壓接腳部分或接地
你可試著風扇電壓不插用手壓 CPU 風扇就可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