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w 電源LED閃爍,無劃面(超軟的)------已完修

楼主(2011-05-27):
電源線一接,尚未按鍵,電源燈LED即一閃一閃的.

型號:VA1912w

型號:VA1912w

型號:VA1912w

PI板,2顆電容……

PI板,2顆電容……..

PI板,2顆電容……..

2200uf/10v
1000uf/10v

网友:
恭喜完修,建議該區其他同廠牌未爆電容(25V 1000uF * 2、25V 220uF * 2)也一併更新,以絕後患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其它的電容也一併換掉吧!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全部都有拆下來量,除了100u/400v外(沒料),都換新了.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有換了.

网友:
恭喜完修阿!!!最好是全部電容都換掉比較保險

网友:
恭喜完修o(^^)o

网友:
這塊電源板的電容用料...越來越爛...
一過保~~馬上掛~~
時間上~~算的超準...
而且這批~~真的要如狼大說的..電容最好全換~~一勞永逸

网友C:
沒辦法,現在液晶那麼便宜了,2-3千就一台
東西都是一過保就壞,廠商自然不會給您用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辦法,現在液晶那麼便宜了,2-3千就一台
東西都是一過保就壞,廠商自然不會給您用太久 ...

說到2~3千就一台~~~~
看到19吋寬螢幕的經銷價....差點暈倒...
有人還拿經銷價賣USER....根本都不用賺了...

网友:
有些是外接式的電源,若有螢幕問題的話是否可以換外接式電源來試試看呢?
上次有台有亮線的螢幕時好時壞,會不會是電源的問題,下次來試試看。

网友:
昨天剛幫朋友買一部22 CCFL的(LED比較貴),三千初,現在價格真是便宜(不過只有TN)

网友:
對阿,現在賣液晶真的是低毛利的時代
維修還比較好賺
我現在都不賣了,除非要搭新電腦主機

网友:
板大!這一台應該是LCD~~LED有打錯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讓您誤會了,是電源指示燈LED.  這台LCD是 no screen.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
恭喜完修,電容還是全換比較安心

网友:
簡單明遼n_116|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看到這種故障機,軟的!!爽!!

网友:
這牌子的19寸這幾款,壞的地方好像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