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料理機問題求助

楼主(2011-05-27):
以下這台就是這次的主角
這台的問題是容器裝上去
按啟動後馬達正常運作
可是容器內的刀片就是不會轉
後來才發現刀片的固定塞與馬達咬不住(滑牙)
想請問各位先進高手
有誰會拆刀片的固定塞
請教教我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刀片的部位墊塊布,然後用手抓緊,另一隻手從底部固定住,然後用吃奶的力量逆時鐘轉開

网友C:
上/下連軸磨損
有的是刀組與背子一整組的
並不單獨拆開分售的
要看廠牌然後問原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刀片的部位墊塊布,然後用手抓緊,另一隻手從底部固定住,然後用吃奶的力量逆時鐘轉開 ...

了解,感謝大大的回覆,我會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連軸磨損
有的是刀組與背子一整組的
並不單獨拆開分售的

了解,感謝大大的回覆,我會問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