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LAMBDA HWS 15V 100A 1500W工業電源拆解

楼主(2011-05-28):
外觀
正面的輸入、輸出、控制端子、指示燈與電壓微調旋鈕
型號及輸出規格標籤,並印有輸入/輸出/控制接腳的定義
為了應付大電流輸出,輸出端子為厚片實心金屬
後方安置散熱風扇,將內部熱器抽出
脫殼照,由三片電路板組成
散熱風扇
整流及APFC電路板
交流輸入端的EMI濾波電路
紅框內為突波電流輸入保護,當電容無電時為避免充電電流過大造成整流元件過載,會先經過兩顆方型水泥電阻,當電容電量充滿後將會使用繼電器將電阻短路,避免消耗額外功率
並聯的兩顆橋式整流器個別安裝在散熱片上
APFC電感及六顆並聯的輸出電容
APFC電路用四顆POWER MOSFET固定在散熱片上
APFC電路用兩顆快速二極體同樣也安裝在散熱片上
APFC輸出電容
功率級電路板,將APFC送出的高壓直流轉換成大電流低壓直流輸出,因為輸出電流大,均使用厚片實心金屬當作電流主要傳導路徑
背面圖
功率級一次側,採推挽式電路拓墣
開關晶體固定在散熱片上,並加上塑膠絕緣片
功率級二次側,將變壓器輸出進行整流及濾波
推挽式二次側具有正負半週整流子,每組使用六顆SBD(蕭特基障壁二極體)並聯而成,兩組總共12顆,同樣固定在金屬平板及散熱片上
因高度不足,輸出端濾波電容採臥式安裝
控制板,夾在兩片大電路板間,負責各部份控制信號
L4981AD APFC控制IC
控制板上的輔助電源電路,負責供應各控制電路所需電源
功率級控制電路,除控制一次側開關晶體外並對二次側輸出電壓、電流進行監控,紅框內為MB3759推挽式PWM控制IC

网友:
工業用的用料就是不一樣

之前我有幾台48V18A電源
供應器是買中古的,別人
不知道已經用多久我自己
也用將進20年不壞就是不
壞,也沒看到電容爆漿。

楼主:
不過這種工業電源的電容雖說不會爆漿,但卻會從底部膠塞漏液,尤其是較老的機器,要特別注意

网友:
版主早安(201-05-28-08:05)

不恥且斗膽問一下

為什麼近代電容會那麼容易爆漿
尤其是那種咖啡色的電容,早期
我碰到的電容大都是乾掉漏液情
況比較少。

楼主:
電解液成分與材質是最大的因素

网友:
......15V 100A........挖~~~這真的很高級.....
我最近一直在找PFC的電源供應器....
想要找電腦專用的還真的超級難找..
外面的假貨還真是多阿....
我一直想要將房間的三台電腦改成共用一顆電源...
畢竟都是24小時開著..共用一顆電源~~反而比較省電的說..

网友:
這種工業電源價格應該很貴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覺得你直接加裝一組APFR(自動功率因素調整)應該會更適合n_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覺得你直接加裝一組APFR(自動功率因素調整)應該會更適合 ...

....加不上去拉~~~
而且大功率的~~~更耗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廠商展示時有用過囉,不過電腦得疊起來,且要一起開機與關機

一顆1000W推四部系統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廠商展示時有用過囉,不過電腦得疊起來,且要一起開機與關機

4部用到1千W.....太耗電了吧...
6百W就夠用了....(以實際W數來算)
一定要同時開關機的....
但要不同時開關機..也可以.....
用閘道開關控制.....不要說~~你不會加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用85% 高效率P.S.也是一種節能方法.
另P.S. 約在50%以下或90%以下輸出效率會下降.所以要選用功率適當的P.S.
CPU 耗電量也是重要因素,由不到10~100w都有.
若CPU 少用50w
50w/70%X24X30X 4元/度= 205元/ 月 = 2,468(元/ 年)(51度)

网友:
工業級=用料好,電路好密阿

网友:
全日系電容.連散熱風扇都用日系三洋電基..更不用說內部零件用料了..
當真是一分錢.一分貨..真的是很高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