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筆記本可以支援硬碟5400轉40G嗎

楼主(2011-05-28):
這機原用2.5硬碟IDE接口4200轉20G 現在掛了 買個5400轉40G用此太舊機可支援到嗎或要用回4200轉呀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應該是都可以的~~
或者也可以使用固態硬碟下去做轉接~~
開機速度也會變快唷~~(只是花費可能會多幾倍的錢)
硬碟支不支援大部分都是轉接口上面有差別~
就像1.8吋的硬碟內部排線有分東芝CF或者日立的ZIF~~
或者是1TB的有些主機板不太支援是一樣的~~
只要接口一樣~轉速不同是沒關係的

网友:
可以有幫客戶買過160G的
ide現在很貴所以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