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太陽能充電蓄電警示燈-功能擴充改裝

楼主(2011-05-28):
繼粗工改裝手搖式發電蓄電LED手電筒之後又一力作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這個太陽能充電蓄電警示燈,在一些工地或是障礙區都會擺設!
物盡其用原則,利用這個太陽能板來擴充它的用途,作為緊急電源的來源不失為一個備用方案!
來看看主角
在大太陽底下測量太陽能板發電能力,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DC 2.468 V,這足以補充一般的A,AA,AAA......等1.25~1.5V充電電池!
這是粗工今天去岡山食材補貨時順道去材料行買的搖頭開關(6P3段式)
再加上粗工之前買的DC插座母頭
這塊板子是古早的水果台拆下的,粗工需要這塊板上的紅色LED燈泡
拆下的紅色LED燈泡
把腳接長,最近跟順興大的LED團,廢腳針特別多
開洞將這兩個零件裝上
因為這個警示燈本身只有4顆LED,上圖是粗工將廢版拆下的4顆紅色LED以並排方式加裝上去,比較偏黃的燈泡就是了,很明顯!
改裝好之後測試LED,效果不錯!
整支模樣就是這樣了
暗處拍攝警示燈閃爍情形
改裝完畢!

這個改裝一樣多了個DC母頭,作為外掛充電用途!
6P3段式搖頭開關的作用是切換太陽能板所發出的電源輸出路徑選擇,看是要輸出到警示燈本身的電池,還是到外掛的DC插座母頭那裡!
為何不直接併聯呢?讓電源直接輸出到這兩端!
這個..........我們要考量電池種類以及太陽能板本身發電能力!
就這樣,謝謝收看n_148|

网友A:
建議充電電池改用較好的低自放形式,最近買了一批 P 牌低自放電池將家裡數種裝置更換完畢。
否則向太陽辛苦爭取來的微薄電力ㄧ下子就被電池自己給自放電掉,也不會改天臨時從倉庫拿出來發生沒電的窘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充電電池改用較好的低自放形式,最近買了一批 P 牌低自放電池將家裡數種裝置更換完畢。
否則向太陽辛苦 ...

粗工S7000黑坦克就是用三洋低自放2700mAH電池!

网友B:
粗工!!
您補食材的地方是不是在維仁路?
還有您的零件在岡山電子買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工!!
您補食材的地方是不是在維仁路?
還有您的零件在岡山電子買的喔!!

補貨的地方是菜市場那裡(粗工沒有記路名@@")
材料行是岡山電子沒錯,粗工都是順路在那裡買點東西!

网友B:
旁邊有一家賣電腦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邊有一家賣電腦零件的

有嗎n_064|
粗工沒注意到耶~
怎麼?是養樂多大您嗎?

网友B:
黑輪片、米血、幾乎烤肉攤的東西他都有
我都是在隔壁那家拿零件,VIP
所有的客戶只有我能月結
那家叫小小兵----賣遊戲機跟電腦零件,說養樂多就店員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輪片、米血、幾乎烤肉攤的東西他都有
我都是在隔壁那家拿零件,VIP
所有的客戶只有我能月結

喔喔~小小兵喔~
這家粗工知道~就在粗工補貨的店家那兒!
不過粗工不知道他那裡賣些啥n_064|

网友C:
恭喜粗工大改裝完成,用低自放的電池不便宜吧!得好好打打計算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粗工大改裝完成,用低自放的電池不便宜吧!得好好打打計算機才行!

這個改裝是為了應付緊急狀況!
如果平常的話,應該還是用正統充電器比較好吧!

网友:
粗工~變細工!!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