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電風扇的電路圖
火..

楼主(2011-05-28):
我忘了是誰曾經問過家用電風扇電路的問題了,其實我有畫電路圖出來,但是忘了貼了,今天電腦中毒的樣子都"卡卡"的,所以就還原吧!還原前要把要留的檔案移走,結果就發現這張,電路很簡單,有用到的人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自耦變壓器?感覺怪怪的!

网友:
溫度保險絲要放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懷疑!它真的就叫自耦變壓器,只是它跟馬達已經合而為一了。
我想到了,如果你從這個電路上它擔任的角色來命名,那它也可以稱為抗電器或是電抗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溫度保險絲它一般會用熱縮套管綁在馬達線圈上,當溫度太高時就燒斷,這種保險絲的大小就像1/4W的電阻。
至於放在電路圖的那裡?任何可以使馬達斷電的地方都行呀!

台南拉門王上榜google第一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溫度保險絲它一般會用熱縮套管綁在馬達線圈上,當溫度太高時就燒斷,這種保險絲的 ...

偶的拉門貨源漲2元/才了
偶好像找不到修改功能
可能要下架再上架

台南拉門王是客戶給的虛名啦
因為他上拍賣網站,台南偶的"已賣數量"最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報告w大
小的感覺那自耦變壓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電風扇裡面找不到這自耦變壓器,應該是如wish大講的它跟馬達已經合而為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論壇就是用來討論的,若你認為可以省略自耦變壓器,那你可以把所想的電路圖貼出來。

网友:
找也來 PO 一個我我到的電路圖..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該項功能"而言,那它當然可稱為調速線圈。

网友:
wish大,你po的圖中,電容器好像只有第一段有用到,第二段和第三段用不到,和lhc 大及cremaker 大的不一樣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再看仔細一點,cremaker的電路跟我畫的不一樣嗎?

lhc那張的馬達不一樣,接線當然也有些不同,線路圖只是維修時參考,自己也要懂的變通,不可能所有的風扇都是同一張電路圖。

网友:
各樓的圖都OK啦
1樓的常見在360度吊扇上---開關盒是獨立的
7樓的應用在一般的立扇或桌扇上

网友:
這個風扇馬達名稱在30年前也爭論過

自耦變壓器、調速線圈都有人說過..

网友:
回復wish大大,此種自耦變壓器,現在幾乎没有了,以前媽媽的嫁粧就有一台電扇,
內面的變速系統方式,就是用自耦變壓器,已經快45年了,仍可用,但若用低速啟動
時,幾乎不會動,要先用高速啟動,再轉到低速,才會轉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解馬達,把舊潤滑油洗掉,再重新上新潤滑油,應該可以再用45年。

网友:
回复 网友E:

也有可能電容器已退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解馬達,把舊潤滑油洗掉,再重新上新潤滑油,應該可以再用45年。 ...

請問這麼長壽的電風扇是那一個廠牌~!
45年&4 5年???

网友:
是肆拾伍年了,也不知道是什麼廠商所做的,要回鄉下看看才了解
我想該廠商已經没有再生產了

网友:
該不會是全機都是鐵製的..X同牌吧~~

网友:
除了媽媽嫁粧,我還有一台也是有點老的,也是姑姑給我修的,後來也送給我,
是桌上型的,兩台都是6段變速,姑姑給我的整台都是鐵製的,扇葉是鋁製的
但姑姑的後來我電扇改裝的,馬達連網子全換了,舊馬達還在,
馬達的出線是3條線

网友:
今天回鄉下,看一看那台媽媽的嫁粧為"光榮機械"出產 ;
而另外姑姑送的為"國王牌",拆下後蓋看一看,
線圈還很亮無過熱的狀態

网友:
又學到了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