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聲寶家電服務站 ES-D139AB 變頻洗衣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29):
症狀:開機按起動鍵數秒鐘後....面板顯示"EA"
        按脫水時...顯示"EC"

此台洗衣機,已經過服務站人員檢修...判定電腦板不良!!
購買日期剛好3年左右...因找不到保證書...
所以維修人員直接報價5K...且舊基板需繳回公司~~~
由於報價偏高,於是客戶就拒絕修理!!
經人介紹...死馬當活馬醫...要小的修修看~~

先從控制板檢查,無太大異狀

發現上蓋磁鐵已生鏽
這是磁簧開闢
兩者感應處
心想會不會是開闢不良,造成誤動作...
但如果是磁簧開關不良..應顯示"E2"..上蓋未蓋好~~

不管了...先檢查看看
這是未加磁鐵時,開關為開路狀態
這是加上磁鐵時,開闢為短路的正常狀態

檢查到這裡時...忽然想起..........
按啟動鍵後...照理說...馬達會先轉幾圈...自動檢測水位...
但馬達似乎無動靜~~~

遶到洗衣機後方,拆下控制馬達的驅動板!
先目視上方...看不出來那裡損壞
用美工刀將基板邊緣將防水膠切開
再用一字起子慢慢"凸"
沒想到基板被偶挖斷了...還好補一補就好~~

測試IC輸入的工作電壓 C45  22UF/250V  電壓140V左右
測試D6穩壓二極體的電容 220UF/25V 電壓為15V左右
這兩組電壓..和電容耐壓標示值..應合乎常理~~~

測馬達電壓皆0V

咦!..發現新大陸~~~
IC左邊第一隻腳好像空焊
先焊起來測試...動作正常了
這是啥IC??散熱片檔到...沒時間研究~~~

馬達來電了~~~

此次問題點.....IC 第1腳和第12腳包焊...將所有接腳全部重新焊接~~~

將機器組裝定位...再測試...

測試一天.....動作正常~~~交機~~~

网友A:
很好的維修思路 , 說明簡單扼要,是學習好範本
最重要有錢可賺 ,只是[果凍膠]不好處理 很費工
謝謝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維修思路 , 說明簡單扼要,是學習好範本
最重要有錢可賺 ,只是[果凍膠]不好處理 很費工
謝謝您的分享 ...

小弟個人認為...做黑手的人...通常心都不會太黑....只賺些微薄的工資..想要賺大錢...可能較難~~~
太過於執著...........................不好意思發發牢騷!

网友:
回复 楼主:

軟的已被檢走.,剩下硬的才是輪到您和我

有機會 給她黑心一下 但您我做不來 是不是喔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客人願意修就好,至於黑不黑心,對得起自己就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先恭喜板大成功修復
想請問板大
防水膠拆除後,修復時如何再上防水措施

网友:
很好的維修範例, "加精" 了..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先恭喜板大成功修復

像國際牌電解水機的電路板也是用防水膠的..

碰到這種情況, 我都是是透明、中性的 "矽利康" 來添補..

提供參考..

网友C:
恩!!洗衣機很多都是機版~NG!!跟馬達銹死~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把照片和說明交代的很清楚,不知覺也學了一招,太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洗衣機很多都是機版~NG!!跟馬達銹死~

贊同大大的說法~~~
但..其他零件損壞也不在少數!
例如..傳動機構...排水馬達...進水電磁閥...電容器...皮帶啦..等等也不再少數!
反而馬達銹死的機會較少見~~~(除非是雙槽的脫水馬達)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您真是太強了.思路清晰.膽大心細.令人佩服.對了請問您果凍膠後來如何修補.用什麼交還填補呢.3Q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中性"汐例控"..3q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大大指點.我明白了.

网友:
說到變頻
讓我想到前一陣子客戶家冷氣MCU控制板掛,原廠索價上萬元
現在家電都有MCU...大部份都是控制板掛
反而機械部份沒那麼容易壞...

网友E:
我以為洗衣機只有控制板,沒想到後面還有一塊控制馬達的驅動板,大大真是厲害

网友:
真是大開眼界,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感謝小強伯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為洗衣機只有控制板,沒想到後面還有一塊控制馬達的驅動板,大大真是厲害 ...

變頻機才會多出這一塊!!!

网友G:
查線路是最費工的事,謝謝您辛苦拍照上傳分享給予大家作維修的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線路是最費工的事,謝謝您辛苦拍照上傳分享給予大家作維修的參考。

拍謝啦...有幾張照片糢糊~~~

网友:
大大 謝謝您的分享
學習中.....

网友H:
大大真厲害

PS:一定要用中性哦!!...有次不察用到"酸性"   隔沒多久線路腐蝕光了= =

网友:
謝謝大大指點.原來還有一塊控制馬達的驅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大真厲害

PS:一定要用中性哦!!...有次不察用到"酸性"   隔沒多久線路腐蝕光了= = ...

偶倒沒試過酸性...
改天來試試看~~~

网友:
很少人會把膠開拆下來測試
大大真是心細
又一精彩演出

网友:
這機型賣不少.感謝分享

网友I:
不久前我家才修一台一樣是聲寶的
也是換了一塊後面的控制機板..
好像三千多吧..
現在換下來的機板還被放在抽屜的角落
等過幾天再拿來修看看..
希望可以修得好~!
謝謝大大用心得分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久前我家才修一台一樣是聲寶的
也是換了一塊後面的控制機板..
好像三千多吧..

如修好之後...
麻煩您跟大家分享您的維修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修好之後...
麻煩您跟大家分享您的維修心得~~~

= ="
真是抱歉...
因小弟不材..
是找維修人員來換修的
現在已經正常可以 用了~! ^^"

网友:
很好的查修思路可供借鏡~~~感謝分享

网友:
實在有夠利害,,那麼小的問題都找得到

楼主(2011-07-13):
回复 网友J:

這是更換新機板的行情價!
加上工資...並沒有多收!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把照片和說明交代的很清楚,不知覺也學了一招,太感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維修思路 , 說明簡單扼要,是學習好範本
最重要有錢可賺 ,只是[果凍膠]不好處理 很費工
謝謝您的分享 ...

可以用熱瘋槍  瘋一下 稍微變軟再用一字起子慢慢凸

很棒的文章喔

网友:
Digital dc inverter = 數位直流變頻
直流變頻的電器設備 (電冰箱,冷暖器,洗衣機),它的馬達(壓縮機)
都是使用直流無刷馬達,這類型的馬達需要輸入三相的pwm電力
該電力訊號須由mcu輸出控制訊號,再由專用的功率模組做功率輸出
也因此才會有"數位直流變頻"這個名稱出現

附圖是三相輸出電橋,P+輸入直流電 P-接地 U V W 是三相輸出
控制訊號共6組,MCU會依照馬達的轉動相位,進行相對應訊號輸出控制

有玩RC遙控的人很容易就能理解,這就是直流電變+直流無刷馬達
指差別在,遙控模型用的是低壓直流,家電用的是高壓直流

樓大的疑問
鎖在散熱片上的東西就是,直流變頻器的功率模組

网友:
回复 网友K:

謝謝您 告知好方法
我下次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L:

謝謝雄爸爸詳細的說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lhc大 也是 高手 !

因沒學過 電子電路 無法像您一樣 查電路

感謝分享了!

网友(2011-08-24):
謝謝, 圖,解都很詳細,收穫頗多

网友M(2011-09-27):
原來 不是車震才會掉零件 馬達震也會讓塗上防水膠的零件空焊  真是新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原來 不是車震才會掉零件 馬達震也會讓塗上防水膠的零件空焊  真是新發現... ...

車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車震???

是阿  有人車震之後掉一堆問題...10個月後憑空掉下一個娃娃... 哈哈車震後遺症

楼主:
偶想得太複雜了!

网友:
大大真是細心的檢修.強啦..我還在學習中n_113|很詳細的教學..

楼主(2011-11-04):
咦!剛剛才發現有位大大反對此篇維修分享文..
不知是何原因...請予告知..
讓小的有改進的空間...(是否發言不當?或是???)...謝謝~~~

网友:
厲害厲害..
原來兇手是後面的驅動板而不是控制板呀...
又多學了一招...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N:
有膠黏到的地方還會發生錫裂的現象阿,真神奇!!

网友:
恭喜檢查真是細心阿~~加油~~

网友:
高手,謝謝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膠黏到的地方還會發生錫裂的現象阿,真神奇!!

由此驗證此IC動作時處於高溫狀態~~~

网友(2012-02-10):
精彩好文
受益良多!
版大辛苦您了!

网友:
謝謝你細心的解說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又學了一招!!!....

网友O:
to LHC
剛剛你說有人反對@我就很好奇去按了一下!
結果就反對+1...

我猜應該是不小心按到的拉
別想太多
畢竟 反對在支持旁邊....總是會有眼花看錯格

楼主:
引用 网友O:
to LHC
剛剛你說有人反對@我就很好奇去按了一下!
結果就反對+1...

心想...怎會有人反對.............
那往後發實例維修文的動力???
謝謝版主的鼓勵...原來如此!...
是我想太多了!!!!

网友P:
大大您好!!
請問IC空焊的狀況!!
是高溫的關係~~跟因洗衣機本身震動搖晃有沒有關係
因為常看到一些別種電路板都有空焊的情況!!
謝謝大大!!

楼主(2012-03-11):
引用 网友P:
大大您好!!
請問IC空焊的狀況!!
是高溫的關係~~跟因洗衣機本身震動搖晃有沒有關係

arthur0518 大您好!!
兩者都有關係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