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電腦【可以對影片進行】截圖嗎??

楼主(2011-05-29):
大家的電腦【可以對影片進行】截圖嗎??
注意~是對 avi   mpg  rmvb  mkv的影片~來截圖唷^-^

ps:在不買與不 裝外接的顯示卡
我家的電腦【只有 IBM   S50】可以對【影片】截圖~

acer 與華碩的電腦都不行!!所以有一點麻煩與氣人~ 如果要把好看的圖片分享給網友~
就要跑到 這臺舊的IBM電腦上面!! 》《

ps: 使用 shift+ Print Screen  熱鍵
與   用小畫家【貼上的指令】!!
ps:    acer 與華碩的電腦【對影片 不能截圖】《--》但是一般的網頁  與出現在螢幕的畫面~
還是可以截圖的!!  也就是他們 只有不能對【avi  與 rmvb    mpg】截圖而已!!

ps:咱是 用韓國的播放器kmplayer。。。。因為是免費的咱就用了^-^
色彩很鮮豔的播放器!!

大家可以試試看~ 用現在上網的電腦~ 來進行截圖看看^-^     然後貼到小畫家+存檔^-^
纳兰之侯 - 《火影忍者》(2011中国Cosplay超级盛典 15人以上组金奖)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fYBqiH_ddoQ/
死神317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5n_mG_uH7s/

网友A:
我的可以....

楼主:
【】再放一些 2010.12.31  NHK紅白會的截圖
這個高品質的 MP4格式的影片~  所以【用IBM舊式電腦】截圖品質很好
【再用image resizer】縮小圖片!!

【2】還有就是今天在 咱硬碟看到 兩個500MB的 AKB48【日本當紅的少女團體】的影片~
電驢下載的!! 放幾個截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

請問一下~ 您的電腦是 【那個牌子的電腦】???
顯示卡【是內建的 】【另外需要花錢買的】??

网友A:
DIY 牌的桌機.
VGA GTS250

我想應該是KMP設定問題...
在參數設定/視訊處理/轉譯器
改VRM或其它試試. 預設..(混合)..沒法抓圖...

网友:
印象中截圖跟硬體配備較沒關係,
大部份的都可以用「Print Scr」鍵再貼在小畫家,
有些就要靠截圖了,如:games內的動畫或遊戲畫面....

影片的話,kmplay就可以截圖了,大大可以參考看看
http://briian.com/?p=3726

网友B:
我的可以啊

自組的桌機(截圖跟品牌電腦還是自組的無關吧)

k-lite mega codec pack
media player classic homecinema
在 file 選單內有 Save Image...(快速鍵 Alt + I)即可截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 牌的桌機.
VGA GTS250

補幾個   爆笑圖片!!謝謝兩位的回覆~  kmplayer的話~ 改天在試一試!! 因為我的版本很舊了!!

ps:補幾個   爆笑圖片!!
就是日本人 發明【在手腕 可以 【量脈搏的手錶】】+胸前掛【LED  會閃警示燈】。。
只要心跳瞬間超過 每秒超過100下 或超過一定的數值~ 紅色的LED就會亮起來+一閃一閃的!!
知道佩戴的人  exciting對該件事情~是有明顯反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啊

自組的桌機(截圖跟品牌電腦還是自組的無關吧)

k-lite mega codec pack
剛才咱用~我的【1】宏基電腦 用   【k-lite mega codec】播放影片的軟體+使用file功能的熱鍵【Alt-I】是會出現~ 一個【英文字】顯示框~【告知不能使用 Alt-I】的理由!!所以咱也不能使用!!ps:顯卡 與 音效卡也有正常啟動!!
ps:
change the video renderer in MPC's output and reopen the file!!
它叫我改MPC's output【咱就不知要如何改了】><

ps:以前好像也是這樣~ 有問題!!不知道是那個【軟體】或設置出現問題!!  》《

【2】另外咱的【華碩AMD電腦】~
使用kmplayer播放影片+  【shift+print Screen】【1張】失敗的照片~
還有顯示晶片有驅動的照片~ 也一並上傳!!

ps:不好意思~ 我的winxpsp3[是簡體版]的~   因為是網路上抓的~基本上不用money的。。。。   所以【截圖電腦基本設備】時會出現一些【簡體字】請勿見怪!!^-^

网友:
我的也是DIY機是老舊的775腳位
用K-Lite Codec Pack解碼器Media Player Classic撥放

可以截M2TS、TS、MKV等等1920X1080的圖然後用
小畫家貼上存檔

网友:
kmp 設定

mpc 設定

最底下有寫 後面 "*" 無法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