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29吋電視機FBT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1-05-29):
請問各位大大,聲寶29吋CRT球面電視機,本機已有前人維修過,機板上的FBT編號,與目前的不一樣,若要換掉,請問是要換現在著個故障的型號,還是機板上印的原廠型號,請指導一下喔,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級火龍果大..
能按照原廠編號更換那自然是最好
由於原廠商有時已無料供應
所以維修師傅會用替代品代用

楼主:
感謝 lhc 大大回答,只是不知道當初的維修師傅,在改用替代品時,是否因為要替代,而有改過電路,倘若有改過電路的話,反而裝回原廠的FBT時,是否不能用,以上純屬個人猜測.或是就算改替代的FBT,也不用改原場線路,麻煩瞭解的人,給我一個肯定答案,謝謝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方便照張圖來看看

楼主:
果真換了一顆TA8427K 與 2.2uf 250v的底電容後,一切問題都沒了,目前已持續收看5小時,另外問lhc大大FBT問題,只是怕說要是真要換,該怎麼找相同的,目前已完修,另外crt放完電後,隔約兩天後,因為高壓怕怕,所以又放電幾次,不解的是在拔除高壓帽後的玻璃孔,仍有小小的火花耶,反到是一開始放電沒火花,有路過的大大請解惑喔 謝謝

网友:
報告超級火龍果 大....
您那TA8427是垂直電路...和FBT???
以後請使用回復或引用才能快速得到消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lhc大,不好意思啦,因為本來畫面故障是橫線一條,也得知是垂直晶體問題最可能,但因為想說萬一是FBT也要換的話,所以就先順帶問問各位高手,現在電視畫面好清楚,感謝您的解說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完修!

网友C(2011-07-05):
又是多一個經驗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多一個經驗值...

又是多一個經驗值...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