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菱29C-LA33TW畫面跑到上面去了

楼主(2011-05-29):
       日前回老家,那台送修三次的三菱平面電視29C-LA33TW又壞了,這次原因是畫面往上偏移,底下出現一塊黑邊,家人已買了新的液晶電視汰換,本著愛物惜物的想法,趁這次修修看(以前一直不太敢玩CRT,因為怕被電到),拆開之後,映像管後有一片小電路板,上頭有兩個調整鈕寫著VR1,VR2,大膽假設是調整水平與垂直用的,作上記號再調整,絲毫無任何反應,這下除了茫然,仍是一片茫然,還請各位大大,指導指導,後續該如何下手? 需放電嗎?謝謝
PS.電路板都照了,惟獨螢幕畫面忘了照,SORRY

网友:
好樣的 該照的都沒照到.....

网友:
把映像管後面那塊電路板也照出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就是第二張照片

网友:
第二張照片是偏向軛..
不是CRT後面的那塊板子

网友:
說直接一點, 想看管座的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就是第二張照片

報告樓大
您那第二張圖是偏相線圈...修正電路板...當然調整無效~~~
看不到重點啦~~~~

楼主:
真是對不起大家,該照的都沒照到,只好下次回老家,再照仔細一點,屆時再麻煩大家指導,謝謝

楼主:
這禮拜回老家把照片拍回來了,敬請各位大大指導指導,謝謝

故障的現象

故障的現象

故障的現象

電路板外觀

電路板外觀

電路板外觀

電路板後照

電路板後照

電路板後照

電路板側照

電路板側照

電路板側照

電路板側照

電路板側照

電路板側照

是不是這兩顆造成的

是不是這兩顆呀

是不是這兩顆呀

如果更換電路板上的零件,需不需要放電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
       照片拍回來了,敬請指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e大
       照片拍回來了,敬請指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
       照片拍回來了,敬請指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l 大
       照片拍回來了,敬請指導,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檢查一下圖框中偏向線圈是否有鬆脫情形導致影像偏移,應該是上半部距離影像管太遠或許推進去一點就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我會試試看

网友B:
畫面上移 基本上如果偏向線圈沒被動過就跟它沒關係,你應該要找開版的的6張照片,篇又有一塊ㄇ型散熱片有用塑帶圈起來地方,那附近的電容掃掃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畫面上移 基本上如果偏向線圈沒被動過就跟它沒關係,你應該要找開版的的6張照片,篇又有一塊ㄇ型散熱片有用 ...

+1沒錯.....
那就是垂直電路(右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指導,我試試先,如果更換電路板的零件,需要放電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指導

网友:
日本的電路通常設計的都很理想,小電容不用放電,

楼主:
這次回家看了看,偏向線圈無鬆脫,目視垂直電路之電容,無漏液或膨脹變形,若要將電路板拿起量測或拆卸零件,又會犯到返馳變壓器之高壓線路,怕觸電的心情又起,從沒放過這種大電,只好再放著,評估送修一途,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