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Tayji 19吋LCD畫面雪花點點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29):
畫面雪花點點不是屏線氧化造成,就是A/D板上的電容老化,先清潔屏線無效,所以就將A/D板上的電容全部換新,測試一下畫面雪花點點消失了,這是憑經驗的零件替換法,當然你也可以用加熱法、示波器法、電容表法,只要用最適合你的方法修的好收錢最重要。
這台也有點年紀了,所以也把高壓板、電源板、音效板之電解電容更新,測試結果很滿意又可以撐好幾年了。

型號

電路板配置

正妹測試

网友:
原來雪花是這幾各問題 手邊剛好有一台來試看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漂亮,漂亮....................我是說正妹漂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這~~好經驗!!小弟收下~

网友:
畫面雪花點點不是屏線氧化造成,就是A/D板上的電容老化
直入重點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