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超商公關:「他有可能是沒有按照正負正的一個安裝。

楼主(2011-05-29):
一則還滿好笑的新聞   電池裝反會爆炸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28/8/2sc66.html

1.5V電池*3 =4.5V
今天他一顆裝反1.5V*2顆-1.5V=1.5V    <<為啥這樣的莊法會爆炸呢??
電路學上怎沒說過呢??   只是電壓被抵掉了   會導致爆炸!!   教科書要改了嗎
總結論就是電池黑心貨
有大大們有更好的說法嗎???

------------16:09-----------------------
補充一下
我個人是覺得吹太久--導致電池過熱---
產生瑕疵---就碰

用短路這名詞好像不大恰當

网友:
「電器業者說,裝錯會引發短路,馬達過熱的問題,」這是截取下來的片段。
對一半也錯一半。電壓變低,馬達會過熱!?

相當於電池短路,應該是可能的吧!!
(不過怪的是,吹一陣子才爆。這才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則還滿好笑的新聞   電池裝反會爆炸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28/8/2sc66.html

這就是台灣的高教…………………

除了思想控制之外完全沒有內容的高等教育。

由使用者提不出問題,公關的解釋,再到媒體。
沒有一個環節發現您的這個問題。
您的知識水準已經位列全台前1/3了。該出來為國家做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台灣的高教…………………

除了思想控制之外完全沒有內容的高等教育。

@@
剛好那堂電路學我沒睡著!!
有上到那一堂課

目前在消防署服替代役--算是在為國家做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
剛好那堂電路學我沒睡著!!
有上到那一堂課

這樣就算做事???
那你以後會被另一個逃兵說。。。。。這樣的人居然只當替代役。。。。。。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29400-highlight.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誇獎我還是????
我從沒想過我會到消防署當收送公文作電腦前的事務
我只想過在救護車上壓CPR
我....我是過胖才當替代役的@@  肉雞阿

网友B:
電池裝錯會不會爆裂 , 我想不應該只是嘴巴說說 !!

下面的圖你認為哪一組的哪顆電池會有問題 ???? 還是都不會有問題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依照我的觀念  都沒問題
由於負載都沒有極性、電壓的限制     皆可動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不要親自做個實驗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邊沒材料!!下了禮拜來玩看看!!!
還是有大大要貼出實驗結果呢

网友:
1跟3看起來一樣
我的認為是,乾電池才3顆,亂接不會爆
就算沒負負載直接短路,也不會爆

如果手機鋰電,保護電路故障,正負又短路,就會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圖畫的不是很好 !!!
請注意看它的正負極 !!
我說的是爆裂哦 !! (不是爆炸哦 !!)
當然這跟電池也有關係 !!!

网友:
基本上 如果使用的是阿共牌電池...
會爆炸一點都不意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電池裝錯會不會爆裂 , 我想不應該只是嘴巴說說 !!

下面的圖你認為哪一組的哪顆電池會有問題 ???? 還是都不 ...

圖一跟圖三的接法~~~
只要電流過大~~就可能會電池爆炸..
但..出事的事者..他告訴大家的是使用一段時間才爆...
依照圖一跟圖三的安裝方式..風扇根本不會動...
哪有可能使用一段時間才會爆....

很明顯的..是因為電池長時間過電流...造成電池過熱..
而電池本身的製造有問題..過熱炸開的....

統一的公開說法~~已經可以算是公開詐欺民眾了..
與誤導民眾的對電池的正確觀念了..很明顯的是在卸責..

光是公然誤導與詐欺~~~檢調...還不去提告嗎??還是檢調的專業知識也不足?

网友:
不是電子科系相關 但我做電池串聯(極性不同)
果真是會抵消他的電壓我 串連三顆,(+  -+     --  +)電壓剩1.5V
曾經有的經驗是放電池在口袋 因為口袋有金屬物 所以就短路拉(但是我不知道)於是那各電池座的塑膠殼就燒熔啦, 所以沒爆 ,現在想起來 該來去燒香啦
如果統一那各公開聲明,對那各電池爆炸案之受害人,認為統一說法有問題,依法來說,這會是一各缺乏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瑕疵存在如果是在東西交付後,統一依民法373條,這各危險和瑕疵是由這各被害人承受,依物之性質和使用方法 若無違反正當方法(這也是統一爭執的問題點所在,意思是使用者本身使用不當,非關於所使用之物係有瑕疵,若有關於使用不當方法所受之損害,係可歸責於使用者,統一就無此義務對此負擔瑕疵擔保責任,對被害者做損害賠償),我想,若電池裝反這各明顯會達不到他該有工作電壓,所以轉速會不足,應該就會檢查吧,不會裝錯就一直吹下去吧,有沒有裝錯就是重要爭點,到民事訴訟程序就會要求證明,被害者舉證沒裝錯,那統一應該要就物之瑕疵有無做舉證,統一應負瑕疵擔保,雖說這集點所更換,仍應負瑕疵膽保之責, 個人趨向於這是民事糾紛, 這也是可受公評事項,

网友:
嗯,詐欺,依據我國刑法:詐欺首要條件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目前並未有人因統一公關之此一言論而受害,詐欺恐不成立,檢察官也無從介入。
至於誤導,不記得刑法上有規定?

网友:
aecom大 真快
剛好對這各回應完 ,跑去在查一下有沒有記錯
果然是記錯啦,親屬間有詐欺方是告訴乃論,一般詐欺是非告訴乃論
犯罪要有被害人或被害法益產生,檢察官始會介入
不過 這件電池爆炸案 小的認為應無涉於刑事案件,順興大說的事屬於學理實務論證

网友:
其實,良好的電池,不管你串接時怎麼接,只要不短路都沒事啦。

這個案件,很簡單的情況.....
以電池的反應來說,放電會有什麼反應?
http://www.mr-wang.idv.tw/phy/p063.htm
大家看看吧。
它有說到什麼?
說到反應過程會有"H2"的產生,也就是氫氣。
而這個它是用 MnO2 當去極劑把它去掉的。
其實,除了這個去掉之外,為了避免發生爆裂的情況(因為氣體會有壓力)。
我們在電池上都還可以找到透氣孔。
這個案例,說什麼?
說我"用了一段時間"。然後出事。
想也知道氣體壓力太大,而去極劑沒完全作用,而氣體要排出,又沒有孔可以出去,因而造成這樣的情況。

网友:
逃兵大 說啦這些 讓我茅塞頓開
這果然是東西有瑕疵 而且應該還是生產製造就有啦
統一 應該是要負責吧
不然消費者以後回來要自己換是受電池
不然出事 那可就倒楣啦

网友E:
換市售電池,然後還是爆炸了

廠商:因為使用者自行更換了電池,所以不關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池裝錯會不會爆裂 , 我想不應該只是嘴巴說說 !!

下面的圖你認為哪一組的哪顆電池會有問題 ???? 還是都不 ...

以下是該篇新聞說的裝錯部份...
按照超商業者的說法,用正負正的方式裝上電池,它的運作一切正常,但是假如消費者一沒有注意,把中間的電池裝顛倒,也就是全部都用正極來裝,其實它還是可以運作,只是轉速明顯變慢。

統一的說法是曾發生過user裝錯 引起的故障之類 但就這一件來說 電池己爆掉 不易確認當初user怎麼裝上去的... 得看有沒有後續 以及user的態度了..

网友:
統一的說法跟使用著的說法讓我覺得很奇怪
會不會是該風扇內部的電路本來就有問題
導致電池爆掉呢?

不知誰手中有該款風扇呢
拿來拆解研究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換市售電池,然後還是爆炸了

廠商:因為使用者自行更換了電池,所以不關我事    ...

使用者更換電池...確實就不關統一的事了....
所以~~~以後因該會看到~~~贈品裡面沒附電池的...

网友:
台灣沒有NTSB這類型的單位
或許有類似NTSB的單位 就有辦法從開始追查到最後了!!!

PS: 這個產品有沒有通過 CNS 的標章檢測啊???

网友F:
7#的電路示範
1-3
2-3
3-1
的電池都有可能會出問題
原因為何??
假如把負載看成是一電阻
那是不是等於是用3v對1.5v充電
當使用一段時間(充電一段時間)
會不會出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圖一跟圖三的接法~~~
只要電流過大~~就可能會電池爆炸..
但..出事的事者..他告訴大家的是使用一段時 ...

檢調的專業知識當然不足啦~~~
因為他們沒有來pigoo來找資料~
所以也不會看到各位pro做的實驗~~~
不過他們倒是很認真的在K他們的案子倒是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F:
7#的電路示範
1-3
2-3

那也要風扇沒有動作的時候才有可能發生....
有在轉動的風扇..阻抗會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檢調的專業知識當然不足啦~~~
因為他們沒有來pigoo來找資料~
所以也不會看到各位pro做的實驗~~~

其實...統一要是只出來說明...因長時間使用..造成電池過熱引起...
我可能看過就算了....
只是~~我很不喜歡大廠用那種官方的方式回答消費者...
有時都只為了把問題撇的一乾二淨的..
說一些不切實際的回答...
那種做法實在看不下去

网友:
只要有充電,就會產生氣體
當內部成分(吸收劑)不足&沒有洩壓防爆裝置<難保不會發生問題
這案例跟之前的"新舊電池混用"導致爆炸,算是類似吧
所以一般的乾電池,通常都是"禁止充電"的

网友:
以前生產的電池還比較耐用~~~
現在的電池~~~
不是一下子就沒電~~
不然就是用了會爆漿~~~
現在又多了個會使產品爆裂~~~
我倒覺得統一應該自己隨機找來實測~~~
一台正常裝法,一台不正常裝法
看是否真的會爆炸~~~
然後他們就會說又是個案了吧n_080|

网友:
我把圖在簡化一下 !!

大家仔細看一下 ,  想一下到底哪組會有問題 ???

网友B:
回复 网友H:

一個新聞對我來說 !!! 我並不會盡信任何一方的說詞 !!!

真如上述所說 中間電池裝顛倒

真的可以運作嗎 ??? 真的會有問題產生嗎 ???

圖為中間的電池放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H:

一個新聞對我來說 !!! 我並不會盡信任何一方的說詞 !!!

依圖所示
電池1與電池3形同串聯,有3V電壓
因為電池2的極性反接,所以要再減掉1.5V
所以馬達的運轉電壓只有1.5V
反接的電池2,等於是被電池1與電池3充電
充電電流等於馬達的運轉電流
電池只要充電就會有氣體產生
先前有其他酷友提到,電池內的成分,包含了吸收劑
那如果廠商為了節省成本,吸收劑加的不夠,或有其他原因
難保不會因為此一狀況,造成電池2被電池1與電池3,給造成充電而出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啊 !!
所以說有圖有真象 !!
不要只是嘴上說說 !!!
但或許別人會有不同的看法 !!!

重點不在於電池會不會爆炸 !!  (跟電池製程有關)
單純就這種接法所產生的狀況討論 !!!

還有 7# 那 3 組 第一組會有問題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H:

一個新聞對我來說 !!! 我並不會盡信任何一方的說詞 !!!

其實..小的是看那個新聞的文字去想像...應該是個可放3個 3號的電池盒 他文中所謂 的正對正 中間裝錯 我才會想到 是像#32 這樣的電路圖.. 但小的不會畫 至於這麼裝是不是如統一說的真的會爆什麼的 以及後續的問題 我打算看有沒有後續的追蹤報導  不過 像這種事 大多是報完就沒有後續了 = =
小的覺得 接錯會不會爆或其他問題 應該跟電池的廠牌(像小的這種不是懂電池的人來說只能看廠牌)製程有關... 而抓問題 本來就是先假設任何可能性 才會客觀...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所以我的重點是電池裝錯 !! 會不會出問題 !!

而不是著眼於會不會爆炸 !!

就如同有些人說的 , 即使電池正負極接在一起也不見得會爆炸 !!!

我所探討的是 , 電池接錯是否有危險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所以我的重點是電池裝錯 !! 會不會出問題 !!

這就要看是哪種電池囉....
一般的碳鋅電池因該還不至於有什麼危險..
除非製造上有問題....

但~~~若是鹼性電池.....就有可能引發高溫爆炸...
若是鋰電....那就更危險了.......
正常來說~~~要考慮到電池的種類也有差異的...

网友:
本帖討論的
電池極性裝錯了,會不會有問題,個人覺得,答案是肯定的
至於會有怎樣的問題,沒人能給肯定的答案
就像起雲劑含有塑化劑,吃下肚會不會有問題,答案也是肯定的
問題是,也沒人能給肯定的答案是一樣
總之,未依照規定 說明來操作 使用
就讓人有話柄來推託

好久以前有一電池爆炸案例
新舊電池.鹼性與碳鋅電池電池,混合使用,造成爆炸
後來各賣場不是都有出告示
嚴禁新舊電池,碳新電池與鹼性電池混合使用

很多"通識"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要知道的
但是,就是有些人不知道,如果因為如此,廠商未加以警告或告知
造成消費者傷亡,廠商就必須負起相關的責任

例如CRT螢幕內部,有貼一張高壓危險的警告標誌
這是要警告誰??
電池盒上的 + - 極性與電池形狀告示
這是要標示給誰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例如CRT螢幕內部,有貼一張高壓危險的警告標誌
這是要警告誰??
電池盒上的 + - 極性與電池形狀告示
這是要標示給誰看的??

1.給維修的人看
2.給有眼睛的消費者看
不知道還敢不感的上去收集那隻風扇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所以我的重點是電池裝錯 !! 會不會出問題 !!

了解 其實我對這也不太懂...只知道 不能正常用就對了 哈~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這問題我多吃幾個便當!!因該就可以來一個簡單的測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這問體等我多吃幾個便當!!因該就可以來一個簡單的測試了 ...

電池跟便當有什麼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我吃完便當!!再說吧XD

先保留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電池跟便當有什麼關係????

就.......買便當集點數....用點數換風扇.....

不過話說....jimna大....測試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買涼麵多送1點..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買便當集點數....用點數換風扇.....

不過話說....jimna大....測試要注意安全啊     ...

再積8點 可以換個草尼馬?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積8點 可以換個草尼馬? @@

加送砂鍋大的拳頭一枚,限內用不外帶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積8點 可以換個草尼馬? @@

我還滿想要一支的說!!然後在上面貼上兩點!!!
說 再積8點   換  草~尼~馬
以後集8點的學長就會不知不覺的重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買便當集點數....用點數換風扇.....

不過話說....jimna大....測試要注意安全啊     ...

再吃20天的便當即可達成目標!!
涼麵多送一點!!

我已經破百了!!我.....在吃下去可能連咩都找不到@@
tser大要幫我去找台大企管湄
我會超開心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