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PT 17吋多媒體LCD無背光及畫面顏色泛黃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29):
客述為使用中突然聞到燒焦味,接著畫面變黑再也開不起來了,
拆開檢查為高壓變壓器燒壞了一個,更換一片新的高壓板點燈測試OK,但是畫面顏色泛黃回復原廠設定也無效,試著把A/D板大小電容全部更新也無效,又沒有工程模式可用,想到可能是 24C08  EEPROM有問題,從拆機板上拔一顆來換上畫面顏色有變白一些但還是不正常,再拔一顆來換上畫面顏色終於恢復正常了。

1.型號
2.更換新的高壓板及A/D板電容
3.更換24C08  EEPROM OK
4.測試1
5.測試2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一次發三台,厲害,厲害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這17可以看電視??修好可當監視器~~棒

楼主(2011-09-19):
引用 网友A:
這17可以看電視??修好可當監視器~~棒

它本來就是一台多媒體電視,還有遙控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本來就是一台多媒體電視,還有遙控器呢!!!

代號打錯!!-->??......!!這台值得...........謝謝!!24C EEROM是兇手
想請問從廢版拆下??只有都是一樣24C08就可以代用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號打錯!!-->??......!!這台值得...........謝謝!!24C EEROM是兇手
想請問從廢版拆下??只有都是一樣24C0 ...

24C08代用原則上用相同容量的最好(不同廠牌都通用),若一時找不到相同容量的可用容量大的代用容量小的,反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