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填充冷媒冰箱氣爆 老闆恐截肢

楼主(2011-05-29):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29/8/2sdq5.html

高雄市傳出氣爆意外,中午時分,一名專門修理冰箱的老闆,疑似在騎樓填充冷媒時,突發發生氣爆,由於老闆距離冰箱只有幾步遠,不但嗆傷,右小腿骨折,左小腿也被嚴重炸傷,恐怕得截肢,而轟然巨響,冰箱碎片四處飛濺,更是嚇壞左鄰右舍。

鄰居:「砰的聲音很大聲,以為輪胎爆炸。」

氣爆現場一片狼藉,冰箱碎片、泡棉、保麗龍掉滿地,冰箱也被炸得面目全非,地上還散落著切割的工具,接近中午時分,69歲的老闆正在騎樓修理冰箱,突然傳出轟然巨響。鄰居:「可能是張先生操作不當,冰箱爆炸的吧,腳裂了,整張臉都是血。」

當時,老闆疑似在填充冷媒,近距離靠近冰箱,由於氣爆威力強大,他不但遭到嗆傷,右小腿也骨折,被炸傷的左小腿,恐怕還得截肢。記者:「壓縮機有爆炸嗎?」鑑識人員:「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在修理冰箱爆掉。」

鄰居:「這是老店,開很久了。」

2層樓高的透天厝,專門在幫人修理電器用品,已經經營一段時間了,近來退休的老闆,只幫熟人或親友服務,修理冰箱過程,竟然發生氣爆,把左鄰右舍嚇壞了。鄰居:「(碎片)從對面飛過來,危險啦!」

專家說,冰箱的壓縮機及冷媒,有不少迴路,管子細小,在拆解及焊接的過程,只要操作不慎,就有可能發生氣爆,不是專業人員,最好不要隨便動手拆解。

################################################
有夠扯的.....
這種爆炸威力...
除了毛細管堵塞..硬是用倒灌的方式灌冷媒..才有可能這麼嚴重...
要不然就是沼氣殘留冰箱之中..點火引爆的..
也有可能焊接時..氣體沒放光..(乙決有可能忘記關掉..)
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情況可以這麼嚴重了

网友A:
第一次聽到灌冷煤冠到爆,無法理解寄使系統賭塞頂多壓縮機燒也不至於爆,除非這台是r600,彈老師父也應該了解這東西不能碰火,
****專家說,冰箱的壓縮機及冷媒,有不少迴路,管子細小,在拆解及焊接的過程,只要操作不慎,就有可能發生氣爆,不是專業人員,最好不要隨便動手拆解。****
這個專家說這話粉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聽到灌冷煤冠到爆,無法理解寄使系統賭塞頂多壓縮機燒也不至於爆,除非這台是r600,彈老師父也應該了解 ...

這種爆炸情況確實很奇怪..
至於冷媒過量~~卻實有可能會引爆..
但爆炸威力~~要炸出這樣的情況~~實在很難想像..
但是乙決操作不當確有可能....

也有可能誤觸了R600冷媒系統...不爆炸才怪了...

网友B:
真的很誇張,拿錯罐吧
要灌冷煤,拿到裝瓦斯的

网友C:
看新聞畫面壓縮機是炸開的,真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新聞畫面壓縮機是炸開的,真恐怖.....

我剛剛也看到畫面了~~~~~
確實是壓縮機爆炸.....
壓縮機會爆炸...
除了高壓冷煤要不然~~要炸開...實在很難想像..
而且壓縮機的線圈~~也不像有高溫燒焦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抓錯字"乙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9%E7%82%94

怪了~~~怎麼我搜尋到的都是錯字居多....真慘...

連考題也有錯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誇張,拿錯罐吧
要灌冷煤,拿到裝瓦斯的

那瓦斯灌...說真的~~不知道他拿來做什麼的...

网友E:
剛剛也看到新聞報導了,有提到可能灌錯氣體了。

如果是罐錯氣體為何會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剛也看到新聞報導了,有提到可能灌錯氣體了。

如果是罐錯氣體為何會爆炸? ...

...不會真的灌瓦斯進去吧....
接頭不一樣~他怎麼灌的???
我還真懷疑勒...

而且要讓壓縮機爆炸...
還真的只有瓦斯或乙炔才有可能...
只要氣體灌入之後...壓縮機啟動的瞬間就會爆炸了..

网友:
看到這個畫面,以後不敢自己灌車子的冷媒了~~怕怕。

网友:
以前瘋火車時, 看過台鐵的站場都有個非常醒目的標語「確認再確認」.
其實不止鐵路, 這個標語對任何行業都適用.

网友F:
如果他是一名專門修理冰箱的老闆不至於要灌冷煤,拿到裝瓦斯的吧
可能是毛細管堵塞,檢查時氣體沒放光,就解焊時.炸開,應該氣體放光後解焊

网友:
無論如何各位還是小心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他是一名專門修理冰箱的老闆不至於要灌冷煤,拿到裝瓦斯的吧
可能是毛細管堵塞,檢查時氣體沒放光,就解焊 ...

說真的~~~解焊~~~炸開~~除非是大型空調機器..

這種小冰箱頂多...碰的一聲...冷煤衝出來...附近結霜...
要讓壓縮機炸開~~~
除了高壓..要不然就是有易燃氣體在裡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說真的~~~解焊~~~炸開~~除非是大型空調機器..

這種小冰箱頂多...碰的一聲...冷煤衝出來...附近結霜...

會不會是冷凍油漏出著火再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會不會是冷凍油漏出著火再回流!

......挖~~~要讓冷凍油著火...溫度要超高耶...
連壓縮機的溫度至少也要在4百度左右才有可能氣爆阿...

网友:
瓦斯可能是要修補( 破洞 ) 造成暴炸的
因為冷煤桶和瓦斯桶  外型差很多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要讓冷凍油著火...溫度要超高耶...
連壓縮機的溫度至少也要在4百度左右才有可能氣爆阿... ...

他灌下去到的會不會是起雲劑... = =

网友:
華視新聞說灌到氧氣.....
http://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105/201105290745797.html

氧氣應該是助燃,還要有可燃氣體混合,一般常用冷媒都強調Non-flammable--非易燃

根據這篇的實驗冷凍油是可燃物,加上高壓堵塞......阿彌陀佛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真的~~~解焊~~~炸開~~除非是大型空調機器..

這種小冰箱頂多...碰的一聲...冷煤衝出來...附近結霜...

我合理懷疑順仔。。。。。你灌好後送去給他修。

网友H:
引用 楼主:
說真的~~~解焊~~~炸開~~除非是大型空調機器..

這種小冰箱頂多...碰的一聲...冷煤衝出來...附近結霜...

真的是碰一聲。
之前第一次修理除濕機,在管路裡灌高壓氣體抓漏,
找到漏氣的點時,因電話來先接電話,掛電話後忘了將高壓氣體放掉,
就用氧乙炔器要補漏氣的地方,突然就是碰的一聲
自己嚇一跳也噴了一身的冷凍油。

從此都會特別注意小心管路內是否還有壓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的是碰一聲。
之前第一次修理除濕機,在管路裡灌高壓氣體抓漏,
找到漏氣的點時,因電話來先接電話,掛 ...

所以~~~我抓漏...
都用電子檢漏器

网友:
我覺得 68歲、很熟悉的維修工作,是重點

因為68歲,也許有老花眼
也因為太熟悉了,所以沒注意灌錯氣體

网友I:
把瓦斯當冷煤灌是不可能的,因為氣瓶外觀&氣瓶接頭完全不同
冷煤遇火氣爆燃燒也不可能,因為冰箱是用R-12,該冷煤不具可然性
較有可能的就是,高壓管路阻塞(毛細管),維修人員未注意壓縮機電流與壓力
且持須性的灌入冷煤,在壓縮機無保護狀態下(持續運轉),導致管路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瓦斯當冷煤灌是不可能的,因為氣瓶外觀&氣瓶接頭完全不同
冷煤遇火氣爆燃燒也不可能,因為冰箱是用R-12,該 ...

其實我也想過這狀況....
但R-12???那種冰箱外觀怎麼看都是R-134a的冷煤......
而且管路氣爆..不會連壓縮機都炸開...

网友:
我個人覺得以這種爆炸程度 !!
應該不是壓縮機運轉或灌冷媒超壓所造成的 !!!
比較像瓦斯爆炸的現象 !!!

所以合理懷疑 , 他使用瓦灌入 , 當測漏使用 !!!
並使用打火機測驗洩露的管路 !! (應該使用泡沫的)
或是未排乾淨 , 積存在壓縮機內部 !!
然後使用 乙炔 做管路補焊動作 !!!
而引起瓦斯爆炸 !!!
以上純屬推測 !!!

网友:
剛看到報導 老sanyo 會搞到爆不可思議

网友J:
我猜是用氧氣去抓漏...懶的回家拿氮氣

老師有教站壓千萬不能用氧氣,與壓縮機油反應而爆炸>>>是真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猜是用氧氣去抓漏...懶的回家拿氮氣

老師有教站壓千萬不能用氧氣,與壓縮機油反應而爆炸>>>是真的嗎? ...

這台冰箱~~是在自家門前吧....
新聞報導~~這一爆...連其他的待修家電都波及到....

网友:
應該較有可能是要補銅管結果忘記沒先把冷煤洩掉
拿起乙炔就網銅管燒補
就引爆
大概是已經有漏冷煤,冰箱銅管內所剩冷煤不多不然可能連命都沒了

网友:
抓漏理論上都是灌氮氣
不會灌易燃氣體吧
那桶瓦斯,我猜是乙炔用的吧
要把那個當冷媒或抓漏用氣體灌
不就還需要弄個轉接頭

要炸開管路是很容易的
我就被一個"老闆"害過
我在修分離式外機
(另外還有外機漏冷媒問題)
我快弄好時,"老闆"就急著打氮氣進去要抓漏
我還隨口問了他會不會灌,他回答我會
過了沒多久就.........炸開了......
整個管路,冷媒瓶都炸碎了
我就蹲在冷氣的前面,面對冷氣背對"老闆"
那個炸開的聲音大到,保全公司的人都趕來了
當時我什麼都聽不見,耳朵裏只有"依依"聲
眼睛因為爆炸時強大的風壓,一直流眼淚
變成了紅眼睛(微血管破裂),一個多星期後才好
----------------------------------------------------------------
爆炸約一小時候,我人感覺正常一點時
才詢問"老闆"和檢視現場
原來他把氮氣當冷媒的灌法灌(很多人灌冷媒喜歡一次把閥開到底)
也不想想大桶的氮氣壓力有多大.............
還用低壓錶接,結果冷氣炸了,表也掛了......
唯一值得慶興的,炸開時所有碎片奇蹟似的都沒打到我
只有一小片金屬劃過我的左小指(小指被切到一半)
從那次開始,我在工作,打死不讓別人動任何東西
----------------------------------------------------------------
從新聞中的畫面看起來....
說實在的我也想不懂,是怎麼弄的
連冰箱的外殻和保溫層都炸爛了
真的很奇怪

网友:
那台爆炸的好像是三洋R42X冰箱...

會不會灌錯?...我認為會!

乙炔鋼瓶連接調壓器之後的管線和高低壓表的管子很像....

萬一他把高低壓表的輸入端接在乙炔管子就危險了...

网友:
高壓氧氣加冷凍油會發生化學變化產生氣爆.

网友I:
給酷友們一個觀念,氧氣隨不會自燃,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還是會爆炸的

資料來源  http://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4&P=311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某航空公司維修部門使用高壓氧氣鋼瓶分裝成旅客用氧氣瓶,
當勞工打開鋼瓶上之閥門後,管線上之調節閥突然發生爆炸,
爆炸波沿著導管,貫穿約0.5公分厚鐵板之管子,造成直徑約3公分的大洞,
致使該名勞工臉部、胸部遭受嚴重灼傷,緊急送醫。該案發生原因分析如下:

爆炸起始點係為調節閥中間的橡膠墊圈,該橡膠墊圈作用為密合閥門之空隙。
觀察鐵管內燃燒爆炸後物質為鐵融塊。
配管內可能存在的可燃物質有潤滑油、密封用橡膠墊圈、鐵粉。
於常壓、純氧之下測定該可燃物之發火溫度,潤滑油為273-305℃,
橡膠為341℃,而於高壓氧環境之下,發火溫度又可降低約100度。

鐵塊於常壓、普通大氣環境之下(21% 氧濃度),其鐵塊發火溫度約為1500℃;
而常壓、純氧環境下,其鐵塊發火溫度降為為930℃ ;而200 mesh鐵粉發火溫度則劇降約為315℃,而於氧氣達35kg/cm2時,又可降低數十度1。

鋼瓶內鐵粉汙垢係來自管壁剝落及因沖蝕產生鋼壁變薄,該鐵粉汙垢高速經過調節閥時,
產生磨擦熱,致使溫度上昇,達到易燃橡膠之自然發火點而起爆,導致鐵粉汙垢連續燃燒。

鐵與氧之反應式如下:

Fe+ 3/4 O2 → 1/2Fe2O3 + 97.6 kcal/mol

該反應燃燒熱極大,溫度則急速上昇呈白熱狀態,燃燒產物氧化鐵則以熔融狀態隨氣流移除,在連續供氧狀態,繼續激烈燃燒。因此氧氣配管若發生燃燒爆炸事故,斷絕氧氣供給,則可消滅鐵的燃燒。

有親自送氧氣鋼瓶去現場充氣的人一定知道,剛充飽鋼瓶是會燙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給酷友們一個觀念,氧氣隨不會自燃,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還是會爆炸的

資料來源  http://www.iosh.gov.tw/Publ ...

....高溶度純氧...會產生反應????
這我還第一次聽耶....
至於鋼瓶發熱我是有幾次注意到...
但溫度並不高..以為是曬太陽的....

网友:
太誇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給酷友們一個觀念,氧氣隨不會自燃,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還是會爆炸的

資料來源  http://www.iosh.gov.tw/Publ ...

真的又長知識了。
以後還是要多注意點.............安全至上

网友:
做什麼事都要小心..不帕一萬..只怕萬一

网友:
會不會他之前修過的客戶..都還沒插電...一插電也暴n_094|

网友(2011-11-15):
不知道????????????           保險
有差嗎

网友:
客人不知道會不會教老師傅陪冰箱。

网友:
氧氣很危險 航空公司案例是真的  氧氣相關維修都要使用無油工具 開氧氣瓶不要一下開很大  慢慢開
氧遇到油會自燃 工作不要太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