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耳機] 雜牌藍芽耳機有電源無聲音維修

楼主(2011-05-29):
自用的藍芽耳機用到一半忽然完全聽不到聲音, 但開關機及其他功能都正常, 反正拆壞了頂多殺電池來用, 就發揮一下DIY精神修一下吧.

仔細檢查....咦?? 喇叭居然跟耳機本體分家.....線也斷了, 難怪沒聲....(抱歉....這部份忘了拍照片......)
不過固定喇叭的部份拆不下來, 原來有螺絲固定, 還非拆本體不可.

外殼都用卡榫固定, 加上在外征戰已久, 用手沿著周圍輕輕摳就打開了.

固定喇叭的螺絲在下圖的位置, 要用細十字起轉開, 接著把紅黑線拉出來, 焊到喇叭上.

焊好之後裝回試機, 已可正常使用, 但因為用料實在不怎樣, 細得可以的耳架也斷裂, 能撐多久就撐多久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用到分家~~~~
利害....至少把它給修好了~~~~
不必又多花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法度, 這支是陪在下上刀山下油鍋....啊, 不是啦, 是到處趴趴走的耳機 (在下的工作常要爬上爬下滴)......
講到這就有個小故事....之前花錢買過兩支N牌藍芽, 不是被在下弄丟, 就是不小心進到洗衣機洗壞, 所以才有萬一修不好把電池拆過去試試看的想法......

另外, 他的塑膠真是不耐....才用九個月就已經鳥成這樣....之後AB膠要用力黏了.....

网友:
現在這種便宜的藍芽耳機
品質不要太要求了...
也恭喜修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能用就好, 再分家就把零件殺肉了......

网友:
有次偶在路上撿到一個
只用了一次
因為沒電了
剛好又沒撿到充電器
它的充電孔又超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個充電孔徑好像跟小的那台一樣.............

搞不好是相似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