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T38A及T39D維修

楼主(2011-05-29):
之前有大大提到, 奇美T38A,T39D的通病, 剛好這兩台也是一樣的問題.
首先是T38A, 他的症狀是開機時全部花掉, 原先還以為是A/D的問題, 不過在拆開來修後, 才發現原來是軟的  XD

電容全換後, 順便用路由器的腳墊皮黏在原來拆壞的那兩個按鍵處(只是自用, 懶得再去買新的來換),
顯示已回復正常, OSD按鈕也可正常操作.
(謎之聲: 錯誤的電壓信號導致錯誤的影像輸出, 正所謂Garbage in, garbage out啊.............)

另一台T39D是老婆大人用機, 症狀是會有細微的波紋, 而且開機後要一段時間燈管才會全亮.
T39D和T38A的差別除了腳座, 按鍵板位置不同, 及T39D有DVI輸出外, 其餘電路構造皆相同
T39的腳座螺絲要先把以卡榫固定的美背式面板拆下後才看得到, 接下來比T38A要好拆多了.
把電容全換成日系後後一樣裝回試機, 前述症狀皆已消除, 應該又可以再撐個好幾年了.
感謝各位大人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哦!
圖文都粉清楚!
兩台的 P+I 板都一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T38A跟T39D原本就是姊妹品啊  XD

网友:
恭喜完修內容一樣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奇美這類型機種
都是過保後電容掛...修過很多台都是類似症狀,應該算通病了
廠商果然都算好了...過保後馬上掛...

网友:
這款板子605也容易燒掉

网友:
換日制!!我看等燈管壞吧~~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維修!

网友:
恭喜完修,都是電容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以後如果遇到奇美的LCD 就可以有方向拉

网友(2011-11-21):
感謝版大的教學
我也把我的T38A給救回來了
不過我有一顆電容找不到同規格的日系電容
所以選了一顆低漏電的日系電容,不曉得有沒影響
目前用是都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哦!

网友:
就在星期天我家的奇美LCD開機無畫面,拆開一看狀況一模一樣,電容全數爆光。星期天電子材料行沒開,昨天才去買了電容,換了之後就恢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