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U100小筆電按電源後當在MSI畫面

楼主(2011-05-29):
微星小筆電U100按電源後當在MSI開機畫面就不動了,請問接下來該如何做
懷疑是BIOS有問題,能強制更新嗎....方法
還是有大大有經驗,該朝哪個方向維修

网友:
可以先拆機,拆到像圖片中的一樣,再把硬碟上方的電池拉掉,靜置一段時間後再裝回去,看會不會回復喔!

楼主:
有將電池拆下測試過了,狀況還是一樣
晶片組空焊有可能會造成當在開機logo畫面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剛剛查了一下,這款機子,會這樣當機,可能是由無線網卡引起的。
把硬碟右手邊那張無線網卡拆掉的話,再看看會不會卡住囉!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 ... 241&r=3&p=7

楼主:
回家再試試看,看是不是無線網卡造成

楼主:
筆電還人家了,沒辦法試,還是感謝s10274chen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