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945A 沒有輸出訊號螢幕狂閃

楼主(2011-05-29):
小弟這裡有一台奇美的945A 19吋螢幕,還是4:3那種的
之前小弟有換過一張PI電源板,大概過了4個月出現一種很奇怪的問題
螢幕都能正常開機顯示,畫面都很正常喔!!,但是電腦一關機,也就是沒有訊號輸入的時候
螢幕就像好像被很多台相機閃到一樣,眼睛很花,燈管就會一直閃好像漏電的感覺自動開開關關的,檢查電路板的PI上面的電容都好好的都沒爆漿
懇請版上高手指導!!

楼主:
丟個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VvTeKFf1Ys

電源開關沒按下開機就是一直狂閃
當開機看到畫面又是正常的
讓人很苦惱= =+

网友:
可以先檢查AD至P+I,EVA接腳在待機時的電位,若是已經變橘燈卻仍舊維持高電位,則是AD有異常

楼主:
謝狼大,我這幾天再測看

网友:
我個人比較傾向……電源濾波不良(AD或P+I或面板), AD至面板的排線接觸不良產生干擾也有可能。

楼主:
確定了~確實是a/d在搞鬼,但是很神奇,我這幾天一直開機使用他,居然他又不會狂閃了,不知道是哪個電容在搞鬼哩!!,最近又再開始忙考試,找時間再來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