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間能把硬碟分成4區的小檔案【HD4.gho】

楼主(2011-05-29):
瞬間把硬碟分成4區的小檔案【HD4.gho】

瞬間把硬碟分成5區的小檔案【HD5.gho

ps:還是要用 著名的ghost11.0 來執行 【上面兩個檔案 其中一個】!!
這里沒有附上 Symantec公司所寫的   ghost.exe程式檔案~ 要您自己去下載!!  ><
google一下就有了^-^
www.google.com.tw

ps:建議 320G硬碟【分為4區】~ C: D: E: F: 【4個分區~都各為80G】
500G的硬碟【分為5區】~   每個分區【就是100G】

ps:那個 簡體版圖片!! 就是大陸的工程師~把分區
【做成 類似Grub4dos】的執行方式~ 在光碟片開機之後~ 只要兩秒鐘!!
硬碟就 分為4區或5區了^-^          《--》其他功能都沒有~請不要懷疑!! 這片光碟片已經絕版了!!沒有在下載了  》《

ps:我是用一片  【1】  能開機+啟動winPE的光碟!! 然後在winPE【裏面 執行 Ghost32.exe】~把【HD4.gho】恢復到C碟!!
【2】或是用随身碟開機以後~ 在隨身碟執行   DOS版的   ghost.exe

3.98 KB, 下載次數: 86

楼主:
有了這個 HD4.gho檔案~
就不用以前  DOS的FDISK的指令了!!
FDISK【只能】把硬碟【分3個區】~ 分完還要format~  常常要搞 20~30分鐘!!

ps:分成4區以後~ 非windowxp的資料~ 放到 D: E: F:碟
~比較不會拖 C碟winxp的速度!!

ps: 咱用  HD4.gho檔案~    利用ghost程式~回覆到硬碟!! 好像不用format!!
就好像 您把備份的winxp【恢復到c碟】~ c碟也不用重新format一樣!!
《--》【1】因為現在買的硬碟一般都有 【事先格式化一次】~ 所以不用檢測!!

网友:
實用工具啊n_116|

网友:
又是個實用的小工具
可以快速解決分割的問題
試試看囉!謝謝!

网友:
好歷害一下子就能分割成四區
想以前用fdisk要操作好久

网友:
記得小時候學的 DOS 的 FDISK 可分割 4 個主分割或 3 個主分割一個延伸分割,
延伸分割可再切成理論上無限個邏輯分割。

同一棵硬碟只有一個讀寫臂,資料分散各個分割區,比較不會拖 C 碟 winxp 的速度?應該只是心裡深層的感觸,實際上我猜想沒差到哪去吧?

不過,這檔案倒是挺便利的!

网友:
一顆硬碟.通常我只分1個主分1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