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前輩們.聲寶CRT 20吋電視

楼主(2011-05-30):
各位各路英雄好漢.前輩們 .想請問這台電視所有狀況都正常.就是關機後.映像管會出現北極光.幾分鐘後就慢慢的消失.但每次開機後又關機就會出現.如圖.........
是映像管問題嗎.有的修嗎.謝謝前輩.先進們............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
似乎是光點消除電路有問題...但是我不知道在電視裡面的哪裡...

网友:
在CRT基板上

楼主:
謝謝a1268n.vans724前輩們 .........crt座機板...是電容.還是電阻.還是2極体故障.是否可再提點.謝謝

网友:
把基板PO上來吧

网友:
請查D907 C910 R929 C908 R927等零件若正常及影像管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關機時....
能迅速將色晶體C極電壓180V短路的線路查修就對了~~~
如一切正常....即代表CRT已掛了~~~

网友:
有些CRT電視因設計的關係在關閉電源後CRT會有小光暈然後慢慢消失算是正常現象

原因是關機後高壓與燈絲還有殘餘電壓現象然而三色晶體卻無推動訊問才會有這種現象
,如果光暈不會永遠不會消失那才要修理...那光點會燒傷CRT塗料層而產生黑點

CRT掛掉會有幾個現象
無影像(無燈絲電壓或無G2電壓或無陽極加速高壓)
暗且顏色淡且擴散(老化)4角落邊有磁化現象並不是都有上部左右兩邊居多
高壓爆裂聲(內部短路這時你可能只開一次然後再也開不起來了因電源可能已經掛了)
偏某種顏色(CRT內部3基色 其中1色短路或開路)

楼主:
謝謝a1268n.熱心又佛心的指導  lhc.的大方向提點.  ms7758.精闢分析...這裡真是臥虎藏龍.高手雲集.............有您們真好

网友:
解決了嗎n_079|

楼主:
今天將a1268n大大所講的元件全部換掉.狀況還是一樣.那應該就是CRT不良了.......再次謝謝各位前輩指導.讓我長智慧.

网友:
看哪片PCB就沒設計火花放電元件,久了CRT塗料老化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