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92051驅動SSR

楼主(2011-05-30):
我有一個小玩具 用892051/89S52 要驅動 SSR  Hi 輸出,使用電壓5V. 目前比較困擾的是 直接接上 SSR 的- 接腳 把+接腳接上5V 結果剛好相反(該ON變成OFF),我用 NPN電晶體 射極(E)接地,集極接 SSR- ,5V接SSR+. 卻不理想,請問前輩們有何建議,以前只負責修,現在設計上困難重重...

网友:
如果SSR可以用+5V驅動,那在892051/89S52的輸出接一顆反閘會不會比較簡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個小玩具 用892051/89S52 要驅動 SSR  Hi 輸出,使用電壓5V. 目前比較困擾的是 直接接上 SSR 的- 接腳 ...

東西應該沒太大的問題
但是看不懂你的意思,"卻不理想"是那種不理想
可以的話請劃個草圖順便說明你要的動作模式
我想應該可以有更多的解答
另SSR有很多的規格範圍,所以列出後會比較簡單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 大:

左圖 輸出為0 (LOW)時候 SSR 卻還是動作,當我按下按鍵時候while (1).. 輸出就關掉了!! (SSR OFF)

右圖 10K改成1K (我好像忘了改成10K) SSR 都無法動作(輸出 HI 或是 LO)!!

我只好把10K 和電晶體都去掉直接接上 330R 到SSR 結果當然動作相反...

我因為怕平常MPU 誤動作或造成輸出為零,那麼SSR 就反而會動作(導通)被控制物體就會動作,會出事...

SSR 是手頭上的多年積蓄 輸入直流3~24V  輸出接點 3A 250V (PCB 型)

ULN2003 仿製您認為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把電路簡單化,所以用電晶體當作反向器...

网友:
電晶體應該是拿來當開關 和 加大電流比較好。我不知你為什要反相功能,
   程式給0導通跟給1導通有什影響嗎?
   (底下不保證對,但應該是這樣)
   你的10k電阻感覺好像接錯了,左邊的圖變成pull high了,所以會直接導通才對,
   while (1) << 這是指底下的迴圈永遠成立,而不是按鍵按下吧,除非你內部是寫按鍵
   code。
   右圖你的接法變pull low了,mcu輸出high也被你對地電阻拉成0準位了,所以不會動是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因為怕平常MPU 誤動作或造成輸出為零,那麼SSR 就反而會動作(導通)被控制物體就會動作,會出事...

這......難道....Hi 就不會是誤動作嗎?如果這麼沒信心.....

可以慢慢的來看你的圖嗎?

你先把左邊的圖看一下,
如果是 Hi(5V)的時候. B 極是多大電壓.
是 Low(0V )時, B 又是多大電壓。

而你的電晶體在幾伏時.是等於導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輸入都是MCU的輸出,(5V供電給MCU) 所以HI 應該在 4.~V , LO 應該在 0.2V吧!!
當初左圖加上電阻的想法是 HI 的時候 可以有較高的驅動電壓或電流,LO的時候應該OK才對,但是假如遇到 三態時候(會虛接)就變成電晶體導通了...
右圖的想法是 HI 電晶體應該可以導通,LO 或是三態的時候可以把電壓拉下來,但是卻不會動作.這一點想不通ㄟ...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電晶體工作BE極電壓 ~0.7V 導通  0 V 不通,HI 時候 電流為 (5V-.7)/330=13mA ,LO 時候電流應該沒有, 三態時候 .4mA 若是乘上 放大倍數hfe 應該還是會飽和的(導通),...

我不知道MCU 故障或是...會把各PIN 拉為 HI 還是LO,我想是LO 所以就如此做程式的規劃...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電晶體應該是拿來當開關 和 加大電流比較好。我不知你為什要反相功能,
   程式給0導通跟給1導通有什影響嗎?

因為我接的SSR 假如直接用HI電位去讓內部的SSR 光二極體導通,怕提供的電壓&電流不足,假如把 SSR +接VCC 用LO來拉下SSR內部的發光二極體,應該OK(也證實可以),但是萬一MCU
故障會不會全部輸出都變為LO 這樣就會使得SSR 動作,所以才想到用一個電晶體來當反向驅動 SSR...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電晶體工作BE極電壓 ~0.7V 導通  0 V 不通,HI 時候 電流為 (5V-.7)/330=13mA ,LO 時候電 ...

不對呀.
2051 的 io 腳.是屬於開集極的。
所以.....它要會動作, 一定要有一個提昇電阻。

网友C:
回复 网友D:

51應該是p0那組io要加提升電阻而已。其它一般io就看用途。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99%B6%E9%AB%94.html

我覺得你把w大這篇在看一下,因為我覺得你把電晶體開關電路弄錯了,
左圖:加大驅動電流不是加在b那邊,那邊是控制信號,不是實際給ssr電力的地方。
       (電晶體本身就有放大電流的功用了)。

另外你的三態是那來的,開機瞬間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51應該是p0那組io要加提升電阻而已。其它一般io就看用途。 ...

嗯,太久沒玩51了。現在都跑去玩ARM去了。
剛才再去文件拿出來看一看.....

The Port 1 is an 8-bit bi-directional I/O port. Port pins P1.2 to P1.7 provide internal pull-ups. P1.0
and P1.1 require external pull-ups. P1.0 and P1.1 also serve as the positive input (AIN0) and the
negative input (AIN1), respectively, of the on-chip precision analog comparator. The Port 1 output
buffers can sink 20 mA and can drive LED displays directly. When 1s are written to Port 1
pins, they can be used as inputs. When pins P1.2 to P1.7 are used as inputs and are externally
pulled low, they will source current (IIL) because of the internal pull-ups.
Port 1 also receives code data during Flash programming and verification.

Port 3 pins P3.0 to P3.5, P3.7 are seven bi-directional I/O pins with internal pull-ups. P3.6 is
hard-wired as an input to the output of the on-chip comparator and is not accessible as a general-
purpose I/O pin. The Port 3 output buffers can sink 20 mA. When 1s are written to Port 3
pins they are pulled high by the internal pull-ups and can be used as inputs. As inputs, Port 3
pins that are externally being pulled low will source current (IIL) because of the pull-ups.

他是用 2051.所以要有 pull hi 的應該只有 P1.0, P1.1
他不會這麼好運去選這兩支來做實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個小玩具 用892051/89S52 要驅動 SSR  Hi 輸出,使用電壓5V. 目前比較困擾的是 直接接上 SSR 的- 接腳 ...

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23-id40882.html

網路隨便查一下就有別人接線的情況了。

网友:
可以考慮採用 TL431 來取代電晶體,類似這個連結文章:AN13: Delay timers, Power-on sequencing using TL431 in comparator mode
(第二列左邊兩個範例圖)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來你是要這樣使用
但是好像不用這麼的複雜,
SSR你把他想像成光耦的模式便可以了,
因為SSR的內部等效就像是光耦的輸入去控制TRAIC的輸出
所以當在控制SSR時就等同在控制光耦一樣,
簡單一點的不管是有沒有OC的P0,P1,P2,P3直接接在SSR的負端
要反向輸出的話,看是要用電晶體也可以
只要注意你是要PORT是HI動作還是LO動作便可
因為MCU在送電時的所有PORT的初始值是HI
找個時間畫張圖給你看,記得以前有張廣華的SSR使用模式
要找一下,記得那張比較多的接法.

找了一下把圖修改一下免的太大,參考看看
一般的光耦簡單接法
廣華的型錄資料有關SSR的接法及應用模式,因太大我切成兩張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逃兵大:
   我的892051 P1 & P3 PORT, P1 用在 LED顯示 P1.0~P1.6 顯示剩餘時間1燈10分鐘,P1.7 作為 驅動 SSR ,P3.0 >> 輸入增加時間鍵 P3.2>> 啟動 暫停 再動 停止. P3.3>> HI 1燈1小時,LO 1燈 10分鐘,用途作為定時風扇,現在發現了一個小問題因為沒有用LATCH IC 所以迴路上難免會有輸出的脈衝,好像會影響到 SSR的動作,我拿了緊急照明燈來實驗,發現它都不能夠"亮燈"可能因為沒有"完全斷電",控制一般燈泡就沒有這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逃兵大:

緊急照明燈???那不是吃直流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我的設計是 HI動作(因為我一值以為MCU 沒事或出事都是LO 狀態),我可以直接把 P1.7 的PIN 接上 小型SSR 的+ ,SSR的- 接0V 嗎? 或是 串上330歐姆電阻,或是串上一個LED 來檢查負載是否動作, ...
還有若是發現 LED 有"微亮"是否因為程式的缺失? 這樣不改程式可以解決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依你的情形來說一般若沒特殊原因時,都會用LO的方式來作動作
還是那個原因,因為一送電MCU就是在HI的狀態
所以若是HI動作時,則一定會先動作一下,要看用途來決定
而直接把P1.7接上SSR的+那並不是一個好作法,
因為怕MCU輸出驅動電流會不足,所以還是建議是LO動作,HI為停止
而在上面有提到一句
>現在發現了一個小問題因為沒有用LATCH IC 所以迴路上難免會有輸出的脈衝,好像會影響到 SSR的動作
其實反而覺得不是脈衝,應該是程式中有什麼地方你是作1個BYTE的資料動作,
不小心把P1.7去作到動作,應該是和你的7段資料有影响到
所以建議把輸出控制換成別的位置比較好,不然就要仔細去分離出
另把上面的圖里,330歐姆的電阻換成一棵LED或是串上1棵LED要試一下
如此一來便能看到SSR是否有動作了.

突然想到,原來你是用892051,那麼I/O的數量可能不足
若在I/O全滿的情形下使用也不是不行,
但是僅剩的P1.7就應該是和你的7段的資料BUS有混到
所以並不是微亮,而是一直隨著7段LED的BUS資料一直在變更ON/OFF
因為頻率快所以你反而覺得是微亮,所以說不定只要能分離出來不要去干擾到時
那你的問題便解決了,動作也會正常了.

楼主:
LEGION 大:
  感謝您的解答.那我可以把P1.7 改到P3.3 吧! 這樣我的計時又多了LED 燈可以增加時數!!
另外3.0 >> 輸入增加時間鍵 P3.2>> 啟動 暫停 再動 停止. P3.3>> HI 1燈1小時,LO 1燈 10分鐘 這3個都是輸入 那第4bit 作為輸出可以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P3的8個BIT都是可以依照你的意思去作I/O的動作
誰要作輸入,誰要作輸出只要一開始先決定好就可以了,
只要不混到7段資料區就好,不過還是建議走LO動作模式
可以避免很多問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感謝!! 這樣反而比較單純,改完之後再把程式傳給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緊急照明燈因為要檢測交流電斷電以利用本身的電池點亮燈管 ,而我的程式因為有造成脈衝出現,所以SSR會誤動作造成緊急照明燈無法正常把它的電源關閉.經過LEGION建議已經把P1.7 改成 P3.7 且LO動作已經OK了!! 感謝大家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