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電風扇維修請教?

楼主(2011-05-30):
Dear 大大們,小弟有爬文了不過還是有些問題想問一下,
話說星期六陪著我家女王回家,她阿婆說電風扇有問題,小弟我發揮專長
給他拆開來保養上油,不過測試時發現,轉速明顯變慢許多,而且轉動時
注意給它聞一下,好像有些線圈燒焦的味道,想請教一下專家們,該如何處理轉速變慢與線圈燒焦的味道呢?

网友:
請先試轉動一下轉子是否靈活,如果有阻力表示轉子轉動時有受阻不靈光,線圈通電後產生的磁場
因轉子的阻力無法有效的發揮,產生發燙;發熱,而致使隔熱膠發臭

楼主:
轉子部份我有手動測試一下,輕輕帶動一下就很會轉了,所以我覺得是OK啦,不知道啟動電容有問題會造成,轉速變慢與燒焦的味道嗎?

网友:
我也有一部風扇有類似的問題,只是沒焦味而已,只不過目前懶得處理它,因為還會跑。
這篇文章您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9387-1-1.html
其實如您已經拆了風扇做保養的話,不妨換掉那個電容試看看吧。

网友:
軸心油乾了.拆了就把他上點油!
轉順就幾乎會OK!(線路燒毀另當別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個不叫啟動電容,應該叫運轉電容

沒錯就是運轉電容壞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可以補一句嗎??
那........那是變相電容!!

楼主:
Dear 大大們:
小弟利用這幾天放假將電風扇再次拆解,也有更換電容市看看,很可惜真的視線圈掛了
因為線圈原本的黃銅的顏色,都已經變色了,所以只好留著當零件機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學得一次經驗...不是很好嗎?

网友:
送你一個【讚】

网友:
如果阻力變大仍持續運轉的話,線圈可能會內傷,即使把阻力排除仍無法恢復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可以補一句嗎??

可以補充一下
運轉電容與變相電容的不同處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名詞每個人的定義不同= =" 但是說的是一樣的東西
簡單的說!!它還是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