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有一內存壞了有得救嗎

楼主(2011-05-30):
一開機出window 若十幾秒會出現藍畫面如相 然後自動重啟 都一樣 原來機用二條三星內存256 其中一條壞了 導致這情形 內存有得整嗎
請指點 謝謝

网友:
這是終身保固嗎???

网友:
直接換兩條1G下去跑吧....
"笑能"可以變成"效能".....

楼主:
謝謝回覆
那修沒有保修
機用二條內存 用二條不相同牌子 一條ibm 另一條三星 都是256m 是沒咁好嗎

网友:
建议用少一条或买一条回来用,因为没有价值维修了,你付出的努力修好这条内存远远大于它的价值了。或你可以试一下加焊一下内存晶片,然后再清洗一下,上面有一些220的排阻,你用二极体档量一下,看看哪个晶片数据位短路,再不行你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