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一次要更換電容約4000顆

楼主(2011-05-31):
請問要用什麼工具才能快速更換呢?
更換的全部都是CPU周圍的電容1.烙鐵搞得我好累 有其他建議的方式可以教我嗎?

网友:
該不會是工廠上錯料吧....

网友:
用"錫爐"會不會比較快呢!!

网友:
這種東西只能用手工了...
錫爐是個比較好的選擇...

网友:
4000 員工
一個人平均就只換4顆!!
時間也只花30分中內搞定

网友:
以目前的了解:
錫爐+1!

网友:
錫爐+1:victory::victory:

网友:
零件拆了之後,腳孔內的銲錫才是頭大

使用小型錫爐,還要準備小錫杯,才能剛好解焊電容的兩隻腳
不然週邊還要貼防焊膠帶反而耗工時,電容解焊之後
在機板未完全冷卻之前,或許可以用AIR GUN把孔內的錫給吹掉
記得不要對著人吹錫,也要避免錫渣掉在自己的腳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先準備
可容納4000人的場地&工作台
買好4000支電烙鐵
配好4000個插座
還要有220V 1000A的電力來源 (一支烙鐵以55W計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捨邏輯,爆出4000員工,30分更換電容約4000顆
小錫爐拆1顆不用1分鐘吧!請10個大學工讀生來折磨

楼主:
首先謝謝大家的指教,那我決定買錫盧。
因為以後可能都會有如此大的量和檢修主機板
請問各各前輩哪總錫盧可以介紹一下嗎?對岸的也沒關係喔!
請大家幫幫我這個小老弟吧!

网友B:
呵呵 接到單子喔
這種東西就是累
找工讀生幫忙一顆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接到單子喔
這種東西就是累
找工讀生幫忙一顆一塊

^^
有沒有一個人能使用的方式快速更換電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
有沒有一個人能使用的方式快速更換電容呢?

拆用鍚爐是個好方法..
銲可能就是個問題..

這只能用手工一個一個做吧..
用刀型烙鐵頭一邊加熱(兩端點可同時加熱). 一邊放入電容是我想到的方法..

网友C:
用吸錫槍(機)
一人吸錫
一人焊電容

只不過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吸錫槍(機)
一人吸錫
一人焊電容

有可以推薦的錫盧和自動吸錫槍嗎
錫盧 還另外購買什麼配件嗎?除了錫條

网友:
在拍賣搜尋 吸錫槍
一堆讓你選擇

网友D:
使用錫爐是個好方法,但是要有配件來配合
長型錫槽,防焊膠帶等少不了,
電容腳要加工過的短腳較合適,主機板上錫爐,將廢電容拔除後,再快速插入新電容,
這個動作要快速熟練,一片板子幾分鐘就可以搞定,根本不用烙鐵和吸錫器,
唯一不好的就空污,一定要有排煙的地方做,否則會爆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錫爐是個好方法,但是要有配件來配合
長型錫槽,防焊膠帶等少不了,
電容腳要加工過的短腳較合適,主機 ...

完蛋了 那我穩爆乾
另外排煙過濾好像也不便宜ㄟ
錫盧+配件+排煙可能也要不少$$
那電動吸錫槍 會不會好一點 希望有使用過得前輩告知我經驗和廠牌推薦
每一點花費都想投資再有意義的設備上︿︿

网友:
電動吸錫槍也不便宜啊!烙鐵頭賭住是經常的事,而且要一個點個點加熱除錫,
還要不斷地清錫渣!

楼主:
已解決 看來還是人工更換好了

网友:
用衡溫錫爐一天換一千顆沒問題, 助焊劑選好一點的煙不會太多,板子如果存放很久又是無鉛須烤板,不然容易爆板,尤其是濫pcb廠的,很多小錫爐控溫都不準,我遇過調280結果超過400的,有那麼多量工具就要準備好一點,加油

网友:
還有去書局買一些銀色的文具夾,夾電容不然不好拿會插不準

网友E:
引用 楼主:
^^
有沒有一個人能使用的方式快速更換電容呢?

我以前是有看過一個大陸廠在操作,是很粗糙不過速度很快
他不拆焊了,他把舊的電容直接用鉗子拔下來,留下oa線,然後把新
的oa線剪短直接焊接上去,這樣就快多了

网友:
最快的方式...用80W的刀頭烙鐵......
這是拆換最快的方式了...
用錫爐你還要控溫清錫渣...
光整理下來的時間...比你用80W的刀頭烙鐵還要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是有看過一個大陸廠在操作,是很粗糙不過速度很快
他不拆焊了,他把舊的電容直接用鉗子拔下來,留 ...

接起來很難看吧....
感覺會很不專業...

网友:
工廠的流程就是這樣搞,為了量沒有辦法

网友:
刀頭烙鐵+1,只是w數應該60就夠了.我覺得?

网友(2011-07-03):
遇到這種事情,通常要以人工方式,無法上機台

网友F(2011-11-25):
請先準備
可容納4000人的場地&工作台
買好4000支電烙鐵
配好4000個插座
還要有220V 1000A的電力來源 (一支烙鐵以55W計算)
.
哇!!
好大的陣仗
雄大 您忘了
還要準備 4000 個便當

网友(2012-03-03):
哈哈,不要搞的太好笑吧,那種事也不是常發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先準備
可容納4000人的場地&工作台
買好4000支電烙鐵

便當+1
外加飲料及廁所...

ㄏㄏ我是來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