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搬運後為什麼不能立刻開機?

楼主(2011-05-31):
冰箱搬運後為什麼不能立刻開機?

网友:
記得是要讓冷煤穩定吧

网友:
個人認為
因為冰箱在搬運過程中,有可能會被側放,(非正常運轉姿態)
因此就定位後不要立即上電運轉
是要讓管路裡面的冷凍油(潤滑油)沉澱(迴流)
因為液體不可壓縮
過多的冷凍油累積在毛細管
容易造成冷煤的高壓過高
壓縮機可能會過電流而容易故障

网友A:
是冷凍油的問題拉.......
跟冷煤無關....
其實 只要冰箱沒有平躺下來....
就算移動之後....放置1分鐘左右就可以送電了
若有平躺..冷凍油會跑入管路之中...
在直立之後要是沒放個半小時..讓冷凍油回流到壓縮機..
一但運轉..冷凍油隨冷煤跑...會把毛細管賭塞.....

网友:
沒錯!!冷凍油的問題!!
如同S大大說的一樣!!
油堵處理真的很麻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個人認為冷煤與冷凍油是相溶混合於管道空間循環沒有道理搬運後不能立刻開機.冰箱壓縮機低壓管是外殼.壓縮氣缸直通高壓管所以冷凍油有可能積留低壓管.壓縮機動作時冷凍油吸回外殼......

网友:
壓縮機底部,有相當含量的冷凍油,用來潤滑壓縮機的組件
當壓縮機運轉時,冷凍油會呈現微霧狀,跟著管路循環
這微霧狀的冷凍油,在通過毛細管時,對系統並不會造成損害
如果在搬運時,把冰箱平躺,側放
將導致大量冷凍油進入循環的管路,進而流入毛細管
此時,如果沒有讓冰箱,直立凈置一段時間
讓冷凍油回流到壓縮機底部,而啟動壓縮機的話
系統可能會出現不可回覆之嚴重故障

因為詳細解說很麻煩,所以統一說法就是"冰箱般動後,請淨置一段時間再上電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個人認為冷煤與冷凍油是相溶混合於管道空間循環沒有道理搬運後不能立刻開機.冰箱壓 ...

在常溫下...冷凍油不會跟冷媒混和被排出.....
尤其是油溫在60度以上..是不會隨著冷媒被排出...(就算有~~也是微量)
這也就是為何...有些壓縮機要加..電熱線...
現在的變頻冷氣幾乎都有加裝這條電熱線...

如果壓縮機溫度在20度以下....就很有可能冷凍油隨著冷媒被排出...
至於詳細原因...我只知道這部分的常識..
但我不知道反應後的知識....這就讓知道的人出來解答了..

网友:
壓縮機的壓力雖然很大,毛細管不到1mm裡面只要一滴液態冷凍油,壓縮機就沒輒了,就像妳拿珍奶吸管吸水跟杯水吸管吸水意思一樣,越細越難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壓縮機加電熱線是怕液態冷媒積蓄壓縮機底部.在壓縮機停機后啟動時會造成液態冷媒大量蒸發冷凍油起泡造成壓縮機失油....電熱線是讓冷凍油保持一定溫度.冷媒維持氣態之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毛細管在冷凍系統中做用為降低高壓液態冷媒壓力.控制冷媒流量與系統運轉停休平衡高低壓力基本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個人認為冷煤與冷凍油是相溶混合於管道空間循環沒有道理搬運後不能立刻開機.冰箱壓 ...

就冰箱而言剛移動後未等待一點時間就讓壓縮啟動,
此時冷凍油如果不是在平穩狀態下,
是有可能被汽缸吸入進到高壓再跑到乾燥劑中造成堵塞!

网友:
好神奇的毛細管,不過就是一條細管,竟有如此多的功用.

网友:
毛細管堵了冰箱就不製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冷凍油的問題拉.......
跟冷煤無關....
其實 只要冰箱沒有平躺下來....

過去12年~我曾買過 2臺冰箱~  搬家公司【搬冰箱】1樓搬到2樓!!
都是 45度【角度】搬運冰箱~因為樓梯設計都是45度角^-^~      他們【搬冰箱】到定點時~  又拆冰箱的外包裝【紙箱+保利龍】~拆完後~【把冰箱移動到定位】~頂多等5到7分鐘!! 就開啟動電源~測試冰箱的好壞!!《--》並沒有等到30分鐘以後!!

所以咱推論~
【45度】【角度】搬運時~冷凍油~應該也是不會到達【毛細管的】

不過話說回來~ 請問一下網友
45度【角度】搬運冰箱時~    例如1樓搬運到3樓~   到底需要等 幾分鐘後~  才可以開啟 冰箱的電源~才是正確的做法??
ps:咱的習慣 都是等5分鐘【因為有時候~清理冰箱下面的灰塵~會搬兩次】^-^

网友:
不知道若是不管他..一樣照插電會發生什麼事情..誰可以提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壓縮機就會馬上啟動沒事滴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是這樣冰箱是不是很容易故障..還是沒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差喇本人維修冰箱尚未遇到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