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ynaview 46吋液晶顯示器(F46H)失聲求救

楼主(2011-05-31):
這台Dynaview 46吋液晶顯示器(F46H己經看了二年,原則上都還不錯,最近半年,開始有失聲的情形,有時會燒聲..或是變成嘯聲...再來就會沒聲,每次如果斷電等個3~5分鐘,再重新上電,就OK
最近發生頻率越來越頻繁,而且剛開機時影像伴隨有花點,很像雜訊點,不致影響到觀看。這時如果聲音有問題就需重新斷電再上電。

等一陣子約3~5分鐘後,影像雪花點不見了,影像正常了,聲音也就不會出問題。
參考了版上各位的維修經驗,原本以為是電源有問題,更換了P+I板上的電容1000u/25V,情形況依舊,拜讀了 lhc 大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9129-1-1.html的 維修經驗,會朝這方面再確認一下是否同樣的問題,除此之外,各位高手可以再提供一下意見供查修看看嗎...謝謝

网友:
主板電容先換

网友:
「等一陣子約3~5分鐘後,影像雪花點不見了,影像正常了,聲音也就不會出問題。」
照樓主您的說法,我會用吹風機給各元件加溫,看哪個元件溫度上來後就變正常!

网友:
這板子跟hi plus 有一點像

楼主:
不是有一點像...基本上是一樣的,依aecom的建議,結果也是跟HiPlus那個電容一樣,有問題,拆下來,量,容值是沒什麼大變化,還是換掉,一併換掉音源晶片的47u/25v,重開機,雪花真的不見了....

唉....出現"色斑塊"....繼續努力中....各位高手...請再給點意見,指點指點...

网友A:
這板子跟hi plus 一模一樣,1084穩壓IC輸出1.8V那顆過熱虛銲,要把IC拆下將氧化物清除重銲即可恢復正常,旁邊的小電容都被烤乾了也要更新。目前修好A/D控制問題及背光跳脫問題,熱機1天後又出現新的問題(畫面左邊黑化模糊),繼續努力中。
還有你的圖片太大了.請修改為800*600/120KB以下。

楼主:
謝謝指點...圖片會再修正

网友:
出現"色斑塊--->(是不是類似輕微油畫現象,尤其綠色特別明顯),建議屏線相關接點先清潔看看,太大台我還懶的全拆開,一個人搬不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板子跟hi plus 一模一樣,1084穩壓IC輸出1.8V那顆過熱虛銲,要把IC拆下將氧化物清除重銲即可恢復正常,旁 ...

修一點 也只能用一點時間.
要多下功夫多做點.
可以用多點時間!

楼主:
wet大大,目前狀況正如您說的一樣,屏線也己經重新再用接點清潔劑噴過,您是如何處理的呢,可以指點一下嗎?

1084附近的電容也都更換了,色斑依舊..感覺上隨開機時間久,面板似乎越來越亮....有什麼建議可以查修的嗎?

圖片重新上傳,因原帖不能編輯了,放在這

楼主:
今天把所電容都換了...一樣...屏線要如何清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還要再拆下去!就看到了!